单片机C语言 定义一个SDT变量 通过按键控制变量加减 这程序咋整啊

楼主(2024-05-17):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1=P3^2;
sbit K2=P3^3;

void main()
{
  int SDT=100;
        LCD_Init();
        LCD_ShowChar(2,12,0xDF);
        LCD_ShowString(2,13,"C");
        while (1)
{
                if(K1==0)
        {
    Delay(20);
                while(K1==0);
    Delay(20);
    SDT=SDT+10;
        }
  if(K2==0)
        {
    Delay(20);
                while(K2==0);
    Delay(20);
    SDT=SDT-10;
        }
                LCD_ShowNum(2,9,SDT,3);

}
}

网友A:
检测到按键,就加减变量。

网友B:
按键程序虽然没有消抖,但是基本可以实现加、减功能。不知道你求助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键程序虽然没有消抖,但是基本可以实现加、减功能。不知道你求助的问题是什么

Delay(20);不是消斗嘛

网友D:
当然在EXTI或Timer中断里处理啊, 主循环里面怎么可以有延时函数呢?这是万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