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两个电子元器件我找不到,求帮助

楼主(2024-05-17):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A:
就是两个插座,随便选两个好了。如果手头没有到市场上看看。

网友B:
一个是四芯的,一个是五芯的,用什么样的都可以,比如PH2.0,或XH2.54的都可以

网友C:
直接焊线

网友:
就是两个插座,随便选两个好了。如果手头没有到市场上看看。

谢谢大佬回复,我想说的是在仿真图里找不到这两个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四芯的,一个是五芯的,用什么样的都可以,比如PH2.0,或XH2.54的都可以

谢谢回复,那在protesus8原理图能不能找到这两个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线

谢谢回复,主要是原理图里我没找到这两个元器件,不然我直接开焊了

网友:
就是两个插座,随便选两个好了。如果手头没有到市场上看看。

谢谢大佬回复,我是在原理图里没找到这两个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