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系列单片机P0口的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24-05-18):
STC12C5A60S2的P0口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吗,P0接的设备是LCD19264A显示屏

网友A:
配置P0M0与P0M1 IO口状态寄存器即可,不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P0M0与P0M1 IO口状态寄存器即可,不需要上拉电阻。

知道了,感谢

网友B:
STC12C5A60S2的P0口作准输入输出口需要加上拉电阻,P0接的设备是LCD19264A显示屏作数据和地址口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
STC12C5A60S2的所有IO都有内部弱上拉,驱动LCD模块不需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