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 小议

楼主(2024-05-18):
根据稳压二极管的承受能力设置限流电阻,书如是写,老师这样教,
你限了稳压管的 I.dz,负载也就跟着被卡脖子了,这正正就是稳压管稳压电路的荷载能力如此不济的根本原因!
想要把稳压管的稳压作用发挥到极致, I.dz 当然必须恒定,如果这稳压电路的负荷变化很大,就应该
把限流电阻的设置改为以 Rι 作准,那意味着,〖I.dz=I.in–I.o=常数〗,
I.o,可远远大于I.dz,电源能扛就可以,也可远远小于I.dz,最小就是零,空载,让稳压管改当基准,那就成了串联稳压器。

楼主:
斩波滤波,得出平均值,这平均值就是供负载使用的直流电压,跟占空比成正比,这就是开关电源的原理。
电压模式,电感伙拍电容与负载组成滤波器,此乃开关电源的经典套路,电流模式则是让电感跟开关结盟,仿造出类似楼上那个RW的行为。

楼主:
在稳压管的 输入冲程 范围内,其压降是会随电流而浮动的,
所以,想要 Uo(负载压降) 不变,就得先把稳压管的电流定住,定住了,不管电源波动负载投切,Uo都能纹丝不动。
稳压,不管甚么方式,电源与负载之间总得有某些东西介入,不能直连,限流电阻(或开关器件),就是这样的环节,稳压管想要在有载工况下实现恒流,限流电阻就得要可变(RW)的,
在串联稳压中,稳压管成了基准,那么,稳压的关键就是 Uo跟基准的差额,这差额定住了,Uo就可以纹丝不动,而这差额的调控者,就只有RW,它的存在既浪费电力又导致温升,你可以把RW换成开关,但非隔离式的电力调控没这环节就不行 !

楼主:
在串联稳压中,稳压管的「职务」是基准,
在稳压管稳压电路中,它的身份属性又是甚么呢?!
假负载,以自身的非线性营造自动化的钳位功能,在电源波动及扰动性负载的冲击下,任何基准都会崩塌,稳压管同样只能钳位限幅,无法达到基准级的鲁棒性和精度。

楼主:
用运放搭建弛张震荡器,反相端的配置就是 时基链,
滞迴比较模式的开关电源,其实就是个弛张(多谐)震荡器,电感与负载就是那 时基链,
以检流电阻提取负载电流的信息,就取代了负载的角色,负载不再是震荡器 (或单稳态触发器) 的时基环节,电感按照检流电阻赋予的节律运行,不会跟负载生成 时间常数,那就不会形成零点啊极点啊甚么的了。

楼主:
滤波,是能量的调度与再分配,
但是,开关电源的原理,除了斩波滤波,还可运用阻抗效应,
电磁式断续器的原理,就是线圈与舌簧的互动,唯一跟舌簧关联的只有线圈,串联负载的影响不属于原理层面,
当断续器运行时,线圈给出的是甚么,是感抗,这感抗的性质近似于电阻,可直接跟负载分压,电流模式中的那个 电流环,不就像这样吗?!

楼主:
在线性稳压中,三极管行使的是它自带的动态电阻,
在电流模式开关稳压中,动态电阻由电感代理,三极管自己则当开关去了,
电感跟三极管的关系,在电压模式中是施与受,在电流模式中则是同伙,电感的阻抗是无功,所以既不费电也无损耗。

网友A:
在图中稳压管并联一个小电容,相当于在RL端并联大的滤波电容,形成电子滤波器。注意并联小电容的工作电压是输入电压的1.5倍

楼主:
那个线圈,叫做 电感器,如果置于纯直流电路中,它就只是一坨 0Ω 的导线。
线圈,在交流环境中,如果与负载为伍,它就是个 贮能器或阻抗元件,如果跟开关合伙,它就相当于发电机的电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中稳压管并联一个小电容,相当于在RL端并联大的滤波电容,形成电子滤波器。注意并联小电容的工作电压 ...

分压限流,是手段,稳压,是目的,
原理,就是透过方案与手段的互动达到想要的目的,
串联稳压,透过稳压二极管充当假负载,令骨干架构 (负载及其串联阻抗) 在分压的基础上起到稳压的作用。
这个跟稳压管并联的电容,耐压若高于电源电压,那自然万无一失,但是,Uce就是Rb的压降,这分压有没有一个最佳值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限流,是手段,稳压,是目的,
原理,就是透过方案与手段的互动达到想要的目的,
串联稳压,透过 ...

工程中,所给电压有一定的波动范围,另上电瞬间和断电的瞬间电容是不能发生突变,从可靠性的角度,电容的耐压是电源电压的1.5~2倍。此电容可选0.1UF,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为100,相当于再负载端并联10UF的电容。

楼主(2024-06-20):
自然规律教导咱们,单纯串联的环路,电流处处相等,电位差正比于阻抗,
分压,就是每一个阻抗的电位差,分压,是可高于电源电压的,但所有分压之和必然还是等于电源电压!
在串联稳压器中,负载压降必然低于电源电压,因为,①电路是直流的,②别忘了,系统里头还有那个〖基准〗在,负载压降就是透过负反馈跟基准绑定的,
作为假负载,其门槛值若不低于电源电压,何以击穿,而在串联稳压器中,你不给那个「限流」电阻留点空间,它能咋整,所以,负载压降还是得要低于电源电压,
负载压降听命于基准,所以,基准跟假负载一样,其门槛值还是得要低于电源电压,好让RW或电感能有用武之地,所以我说,串联稳压器的基本功能不是稳压而是分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降压),可以把它当成普通的分压器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