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抗干扰都比较强的二总线电路

楼主(2024-05-18):
谁能提供一些,二总线的原理图,滤波抗干扰都比较强的那种,谢谢!

网友A:
IIC、CAN总线

网友B:
485呀
但你也没说是用在哪里的,成本有没有要求
这种问题,百度一问就一堆了

网友C:
二总线的原理图怎么可能提供?找生产厂家,用它们的二总线芯片吧,简单明了,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总线的原理图怎么可能提供?找生产厂家,用它们的二总线芯片吧,简单明了,还可靠

不是芯片,是用mos管驱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