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如何实现加密?用什么方法能实现,彻底烧断熔丝

楼主(2024-05-18):
谢谢大家

楼主:
PIC16系列单片机,如何实现加密

网友A:
加密只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解不开  只是难度大小,建议用硬件加密芯片,这个难度高

网友B:
早期国产没那么流行的时候,PIC16F8XX系列早就被破解了
现在,除了大型程序太复杂,愿意花个几万几十万的去破解
那种小程序谁还有精力去破解呀
熔丝,打磨,或者是改型号就行了,这都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我们这就找一个两个电源引脚相同的,把型号改成那个就行了,当破解成本大于开发成本时,你就成功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