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多媒体展厅的远程电脑开关机模块

楼主(2024-05-18):
想做一个多媒体展厅的远程电脑开关机模块。有懂得或感兴趣的聊一聊。

网友A:
加拿大的PERLE公司有类似产品,单片机+网口实现电源插座的通断。

网友A:
网上有一款网口转串口模块、继电器可搭建一个廉价的系统。

网友B:
有卖现成的网络控制模块  但必须有网络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开关机

网友C:
网上都有现成的卖了, 10块还包邮, 你认为还有必要自己做. 原理也简单得要死, 电脑电源关机也有一组电源是有电的, 这个电做WIFI模块电源. 从电脑找一个点作当前电脑开关机标志, 通过这个标志笔电脑开关机按键就可控制电脑开关机了

网友D:
大约有 以下几种和变种:
1、插PCI接口的WIFI开机卡
2、通过BIOS设置成定时自启动电脑后,自动开机
3、通过BIOS设置成有电自启动电脑后,加装WIFI插座,通过控制智能插座供电来实现
4、通过局域网内设备通过发送网络唤配功能来唤醒,大多BIOS默认可唤醒但小部分需要设置,很多软件都能发送开机指令,一些路由器或网络开机硬件也可以
5、通过触发键盘鼠标唤醒,大多BIOS默认需设置才能唤醒

楼主:
谢谢,我们公司做科技馆科普展品的。好些场馆的中控都不稳定,经常关机就关不掉,开机开不开。

楼主:
主要就是要实现开馆的时候,先控制电源上电,几分钟后给电脑发开机指令。闭馆的时候给电脑发关机指令。使用中能查看电脑是开机还是关机状态。

楼主:
一个场馆有几百台的电脑,有些场馆总有些电脑有时能控制,有时不能。

楼主:
那种键盘一键开机,是怎么回事?stm32能模拟这个开机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要实现开馆的时候,先控制电源上电,几分钟后给电脑发开机指令。闭馆的时候给电脑发关机指令。使用 ...

这种情况直接通过交流接触器控制供电,德力西和正泰有类似产品。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查看电脑是开机还是关机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键盘一键开机,是怎么回事?stm32能模拟这个开机信号吗?

微机键盘内含4位单片机(TIE使用黑色环氧树脂封装),它通过PS/2或USB与主机联系。
你可以做一个键盘模拟器,了解一键开机所在的行列信息及键盘发送此键的信息代码。
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一键开关引两条引线接到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使用stm32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开启和关闭时间模拟一键开机键盘操作。

网友E:
干脆把计算机电源的PS-on 跟地短接,来电不就自驱动了。

楼主:
是的,以上方法都挺好;我就想学习用stm32+WiFi模块做一个接收器,然后是STM32的USB口接电脑,远程开关电脑。在做一个上位机图形控制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以上方法都挺好;我就想学习用stm32+WiFi模块做一个接收器,然后是STM32的USB口接电脑,远程开关电脑 ...

别的都能实现,就是USB口开关机,需要电脑支持吧?刚看了BIOS,我目前用的几个都不行,但以前的DELL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的都能实现,就是USB口开关机,需要电脑支持吧?刚看了BIOS,我目前用的几个都不行,但以前的DELL的就 ...

是的,这个需要适应大多数的电脑。

网友D(2024-09-28):
引用 网友E:
别的都能实现,就是USB口开关机,需要电脑支持吧?刚看了BIOS,我目前用的几个都不行,但以前的DELL的就 ...

所有电脑含笔记本都支持远程开机。所有都需要在BIOS设置,除了网络开机是由网络内的其他电脑或路由器广播发送MAC值16次以外,由本机设置就可以实现的有键盘鼠标开机、定时(可按星期几)开机、来电开机。对于你说的功能,我认为完全可以直接使用某个功能来实现而不需要另做一个设备

网友F:
就是一个8266模块,连上一个MQTT平台控制。模块程序写上连上网络就发个开机信号给主板。你要关机就远程发个信号给MQTT平台,由平台推送关机信号给其它的8266模块。

网友G:
某一个宝有,不用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要实现开馆的时候,先控制电源上电,几分钟后给电脑发开机指令。闭馆的时候给电脑发关机指令。使用 ...

这种应用建议选用靠谱的成品远程控制卡搭建,别自己制作了。

网友H:
制作多媒体展厅远程电脑开关机模块,你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方案:

方案一: 使用智能插座

优点: 简便、成本低、易于操作。
缺点: 无法直接控制电脑,需要电脑本身支持远程唤醒功能。
方案二: 使用单片机和继电器

优点: 可直接控制电脑开关,功能更强大,可扩展性强。
缺点: 需要一定的硬件和编程基础,成本相对较高。
下面分别详细介绍两种方案:

方案一: 智能插座

准备材料:
智能插座:支持手机远程控制的智能插座(推荐选择支持网络控制的,例如使用 Wi-Fi 或以太网连接网络)。
电脑:需要支持远程唤醒功能,可以通过 BIOS 设置启用 Wake-on-LAN 功能。
设置步骤:
将电脑连接到智能插座。
设置智能插座的网络连接,并下载相应的手机控制 App。
在电脑 BIOS 中启用 Wake-on-LAN 功能。
使用手机 App 远程控制智能插座开关,即可控制电脑的开关机。
方案二: 单片机和继电器

准备材料:
单片机: 例如 STM32 或 Arduino 等。
继电器模块: 用于控制电脑电源开关。
网络模块: 例如 ESP8266 或 ESP32 等,用于连接网络。
其他器件: 电源、按钮、指示灯等。
设计电路:
将单片机、继电器模块、网络模块等器件连接起来,设计电路图。
确保电路连接正确,并能够实现预期功能。
编程:
使用 C 语言或其他编程语言编写单片机程序,实现以下功能:
接收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指令。
控制继电器开关,实现电脑开关机。
可选功能: 例如,添加指示灯显示开关状态、设置定时开关机等等。
测试和调试:
将程序烧录到单片机,连接电源并进行测试。
确保程序运行正常,并能够实现预期功能。
方案二的代码示例(以 Arduino 为例):

#include <ESP8266WiFi.h>

const char* ssid = "你的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你的WiFi密码";

const int relayPin = 2; // 继电器控制引脚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ed to WiFi network with 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pinMode(relayPin, OUTPUT);
}

void loop() {
  // 接收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指令
  // 例如,如果接收到 "on" 指令,则开启电脑
  if (receivedCommand == "on") {
    digitalWrite(relayPin, HIGH); // 打开继电器,启动电脑
  } else if (receivedCommand == "off") {
    digitalWrite(relayPin, LOW); // 关闭继电器,关闭电脑
  }
}
注意事项:

安全: 使用远程控制模块时,需要考虑安全问题,例如使用密码保护、设置访问权限等等。
稳定性: 确保模块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出现故障导致电脑无法正常开关机。
兼容性: 确保模块与电脑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
总结:

方案一简单易操作,适合无需直接控制电脑开关的情况。方案二功能更强大,但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选择合适的方案取决于你的实际需求和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