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云台控制有问

楼主(2024-05-18):
实现目标:云台镜头的自稳功能。

目前的程序流程大概如下:
1、电机驱动是采用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通过H桥驱动电路,单片机控制两路PWM去控制一个电机;三个电机则为六路PWM通道,初始状态为刹车状态,即电机的PWM为满占空比。

2、通过陀螺仪解算的姿态角度,pitch、roll、yaw;以镜头固定状态读取到的姿态角度,定义一个常量值,为目标角度值。

3、根据目标值(镜头居中时读取到的角度值,固定的机械中点值)和当前陀螺仪检测到的实际角度计算误差,通过PID计算电机PWM,控制镜头的自稳功能。

问题如下:
1、PID计算后得到一个值,那么这个值是如何给到电机PWM上?电机由两路PWM控制,该如何赋值。(本人有试过根据正负数判断方向,例如A=0或A=100%;B=PID输出,这种不可行)。因为镜头有负载,自稳回中的力都会不一样,有时候即使B满占空比后还没达到回中的位置,还需要继续调节A路占空比。不知该如何设计?

2、一个电机,两路PWM,其中一路需要调节到最大或最小占空比,再去调节另一路占空比。那么PID计算出来的值,又该如何设计到电机上?请教大佬思路。

3、电机响应平滑调节问题。驱动电机总感觉有卡顿。。卡顿的运动问题,不够平滑,不知道是否是PID调节问题。PWM给的量不够,有时看到镜头无反应。

4、镜头调节超调问题。反向调节时,镜头移动不平滑,还会出现超调、震荡现象。有判断过是PID周期太快,因为是增量式PID,调节PWM时电机还没做出动作,然后再次PID运算时,角度还没变化,相当于在继续使用上次角度作为运算了。我调过PID控制周期,效果不是很理想,怎么解决这个镜头移动平滑,而且不会出现超调、震荡问题呢?

5、是否会需要角速度控制镜头的移动速度,如果需要,怎么做到不超调?
有没有调试过这种空心杯直流电机云台的?欢迎指导和交流。

网友A:
1、PID计算出来的值直接复制给pwm就行。PID你需要提前调节好参数,包括最大输出最小输出和死区。然后正数的什么可以赋值给A,然后B这时候拉低,负的时候给B,A拉低。A=B的时候应该是不转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你最好可以附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ID计算出来的值直接复制给pwm就行。PID你需要提前调节好参数,包括最大输出最小输出和死区。然后正数的 ...

像你说的正数赋值给A,B拉低;负数相反,这种做法会导致转向不平滑,会有惯性过冲和震荡的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