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74HC573用作逻辑电平转换器 怎么处理 有实例吗

楼主:
根据74HC573D_规格书 介绍
      由于74HC573具有宽范围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兼容性,因此它可以用作逻辑电平转换器。它可以将不同电压范围下的逻辑信号进行转换,使其能够互相兼容并实现正确的数据传输。

     这样处理对吗  74HC573 引脚20 Vcc 引脚11 LE 应该连接3.3V ?

    敬请指导  如有实例更好  谢谢

网友A(2024-05-19):
74hcXXX 工作电压是2~6V, 但HC573本身不能做通用电平转换.
由于HC的输出电平特性, 它完全不能做5V转3.3V, 因为HC输出的高电平电压比较高. 但输入要求要求电平要低点.(TYPE 2.4v )
也就是74HC573勉强可以用于低压电平转高压电平,但不能用于高压电平转低压电平.

网友B:
不同品牌的电平阈值电压都可能不一样,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C:
使用BSS138实现的4通道I2C电平移位器有4个BSS138 FET,10K上拉电阻。它的低端工作在1.8V,高端高达10V。

网友D:
这个573只是个八位状态锁存器,输出例如数码管的八位数据点亮笔画,单片机可以用一个腿

控制573输出不要动,然后再去控制第二片573输出控制数码管的位选

网友E:
要么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要么自己搭分立电路来实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