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两个元器件叫什么名字,我在网上找不到

楼主(2024-05-19):
在画圈的里蓝色两个元器件,我在原理图库里找不到啊

网友A:
这是一个元件  一般指圆孔电源DC座 与软件自带的RCA类似 这个可能是有人重新制作过的 可以照图制作复制,也可替代就行了

网友A:
看元件PWR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的Connector库 PWR2.5元件

网友B:
直流电源插座

网友B:
就是这个

网友C:
直流电源插座,各种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元件  一般指圆孔电源DC座 与软件自带的RCA类似 这个可能是有人重新制作过的 可以照图制作复制,也 ...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D:
DC002是一个触点外直径4.2mm的DC座,类似的DC005触点外直径为6.3mm,如果对体积没有要求,可以考虑互换

网友E:
DC插座,2.1或2.5mm。

网友F:
没有就自己画一个呗,以前我用AD的时候,画了很多自己常用的元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