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太阳能石英钟电源

楼主(2024-05-19):
       大家好,最近突发奇想,想做一个太阳能石英钟电源,石英钟电源耗电为0.3mA,电源用法拉电容代替,用1.5V微功耗稳压芯片为石英钟供电,客厅日光照为8小时吧,太阳能板就选5V10-20mA,经过实测,电压输出只有4V左右,充电电流有5mA,现在问题是如何选择法拉电容需要多大的。(我计算大概为8.2法拉)

网友A:
石英钟耗电你是怎么测的?这种脉冲式电流用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B:
选择法拉电容,要考虑连续下雨天的情况,建议采用可充电电池+法拉电容的方案。这样可充电电池和法拉电容设计时可以选用较小容量。

网友C:
想法不错。使用一次性电池容易漏液,腐蚀电极。我曾用太阳能电池+镍氢电池替代,但是镍氢电池电压偏低,不耐用,有些镍氢电池也会漏夜。用法拉电容应该可行。
锌锰干电池开路电压为1.55V~1.70V,给电容充到1.70V应该没问题。石英钟走时最低电压实测约1.2V,各表不一样,可按1.3V设计。脉冲式石英钟较省电,不易测,约0.1mA。连续走时的(静音式)石英钟较费电,约0.4mA。太阳能电池板容易解决,网上卖的二手6v5w太阳能板足够用。降压稳压模块可选用mp1584,静电流小,效率高,输出端应加入防反充二极管,目的是防止电容夜间漏电。选择法拉电容还要考虑电容自身漏电。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回头我也用法拉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耗电你是怎么测的?这种脉冲式电流用万用表测不准的。

测平均电流

网友D:
我早已使用,但用的是锂电池,然后用微电流的BUCK降压到1.5V。
我还做了LED时钟,用电波钟模块或北斗模对时,自动对时分秒不差,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农历月日、DS18B20温度,用LED是为了晚上能看到,最初是老父母提出要的,后来老家家族几个家庭都说要,于是做了几十个。老家都有太阳能能照明,所以用太阳能的电工作。还有用LCD12864显示的版本,还能提供节气。
下一个要做的是LED点阵屏的时钟,这个更耗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早已使用,但用的是锂电池,然后用微电流的BUCK降压到1.5V。
我还做了LED时钟,用电波钟模块或北斗模对 ...

先充电后降压方法也不错,可以储存更多能量。可以考虑用法拉电容代替锂电池储能。你的buck降压电路用的是芯片还是散件,有电路图吗?

网友E:
可能需要将可充电电池与超级电容器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