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可以解释下面代码是什么意思吗?是关于pid的吗

楼主(2024-05-19):
pid[9]=wendu;//存储温度值
                for(j=0;j<9;j++)
                        pid[j]=pid[j+1];
                //P比例计算          P参数为1
                if(wendu<set)
                        p=(set-wendu)+128;
                else
                        p=128-(wendu-set);
                //I积分计算   I参数为1
                k=0;
                for(j=0;j<10;j++)
                        k=k+pid[j];
                k=k/10;
                if(k<set)
                        i=(set-k)+128;
                else
                        i=128-(k-set);
                //D微分计算          D参数为1
                if(pid[8]<pid[9])
                {
                        d=128+(pid[9]-pid[8]);
                }
                else
                        d=128-(pid[8]-pid[9]);
                k=p+i+d;
                k=k/3;
                        PCF8591_write(k);

网友A:
就是计算PID参数,随便查查到处都有解释,我只是想问,第一句是不是放错位置了。

网友B:
解释不是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