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Arduino 328p最小系统板用CH340C下载的问题

楼主(2024-05-19):
最近在学习Arduino,买了一块Arduino UNO R3的开发板,也买了两片Arduino 328p的芯片。

按网上的方法,将开发板改造成Arduino ISP 编程器。

10

然后,再用Arduino 328p 的芯片制作了一个最小系统。

将开发板与自己制作的最小系统相连:

16

先将引导程序通过开发板下载到最小系统,成功了。

11

写了一个简单的LED闪烁的程序,通过开发板下载到最小系统板,也成功了。

12

本来用开发板制作的ISP编程器下载软件也是可以的,但我想自己用CH340制作一个。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CH340C制作的编程器下载程序到最小系统,始终不成功。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下载时显示如下错误信息:
*****************************
Arduino:1.8.19 (Windows 7), 开发板:"Arduino Uno"
项目使用了 934 字节,占用了 (2%) 程序存储空间。最大为 32256 字节。全局变量使用了9字节,(0%)的动态内存,余留2039字节局部变量。最大为2048字节。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2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3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4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5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6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7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8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9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0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d1Problem
uploading to board.  See hc/en-us/sections/360003198300 for suggestions.
*****************************
意思是:“程序员没有回应avrdude:”
也试过左边CH340C部分,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无非是在下载程序时要“冷启动”一下STC的单片机。
在给Arduino最小系统下载程序时,也按过复位开关,也不行。
分析了Arduino UNO开发板的电路,它也是用CH340C的下载电路,本来CH340C可以不用外接晶振的,但它接了。
我也在自制的CH340C电路中加上了晶振部分,但还是不行。
请懂的朋友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请仔细检查开发板和新板的连线。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检查开发板和新板的连线。
参考

谢谢回复,开发板到新板没有问题,就是照你这样连接的,可以下载引导程序与其它程序,下载以后新板也可以正常工作。
我的问题是:不用开发板,用自制的CH340C与新板之间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开发板到新板没有问题,就是照你这样连接的,可以下载引导程序与其它程序,下载以后新板也可以 ...

怀疑自引导程序没有下载到购买Arduino 328p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自引导程序没有下载到购买Arduino 328p中?

谢谢回复,不但引导程序下载了,而且其它程序也下载成功了,并正常运行。
但这些都是用开发板充当ISP编程器下载的。
我就想自己用CH340做一个USB转TTL将程序下载到最小系统,但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