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设置data变xdata编译之后,Lcd1602就不显示了

楼主:
Keil5设置里面
Options-Target-Memory Model:Small: variables in DATA
Lcd1602可以显示字符串

后面写的时候发现内存满了然后换成了
Options-Target-Memory Model:Large: variables in XDATA,并且Use On-chip XRAM(0x0-0x6FF)也打勾了

代码也没有变过,但Lcd不会显示了,仿真里面也改了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2024-05-20):
C52有多少XDATA?看下是不是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52有多少XDATA?看下是不是超了

STC89C52只有512字节的的RAM,256字节的内部RAM和256字节的外部RAM。
我用Small模式编译也没有超过,用Large模式也没有超过,但是只有在Small模式下编译Lcd才有显示。
Small模式:Program Size: data=72.4 xdata=16 code=1875
Large模式:Program Size: data=15.4 xdata=123 code=2083

网友C:
Protues内的AT89C芯片是预设没有xdata的
要先设定一下
右键芯片

弹窗里把Edit all pro...勾上
把XRAM=0改为XRAM=51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C89C52只有512字节的的RAM,256字节的内部RAM和256字节的外部RAM。
我用Small模式编译也没有超过,用L ...

看下和显示有关的变量,因为XDATA操作时间比DATA 长一点

网友B:
按照4楼的操作,完美解决!!感谢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rotues内的AT89C芯片是预设没有xdata的
要先设定一下
右键芯片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和显示有关的变量,因为XDATA操作时间比DATA 长一点

看过其他帖子XDATA确实会慢一点,但是等好久也是一直不显示的。我用了4楼的方法,Lcd可以显示了,是没设置XRAM的原因。

网友D:
请确定写进xdata的数据可以正常读取,具体需实物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过其他帖子XDATA确实会慢一点,但是等好久也是一直不显示的。我用了4楼的方法,Lcd可以显示了,是没设 ...

Protues我只安装了,不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