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小程序(比如流水灯赋值P6)显示下载失败,实际上是成功的

楼主(2024-05-20):
请教!
我的32下载显示如下信息:
(单片机型号: STC32G12K128
  软件协议, V4.0: 7.4.6U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172"]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1.219"]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0.844"]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下载失败 !)
但下载小程序(比如流水灯赋值P6)显示下载失败,实际上是成功的。为什么呢?

网友A:
USB 转ttl的?  通讯可能受干扰、也可以线路不稳定

网友B:
最后一步没有完成,可能芯片有问题吧,32没有用过,之前有个8G的SOP16的芯片,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主频

网友B:
最后一步没有完成,可能芯片问题吧。
之前有一个8G的芯片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主频,显示是完成的,断电重启又变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