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台灯除了51单片机、stm32最小系统,还有什么单片机可以实现?

楼主(2024-05-20):
大佬们好,请问智能台灯除了51单片机、stm32最小系统,还有什么单片机可以实现
①台灯具备调光功能,至少具备6个档位的调节功能;
②通过若干个按键实现台灯的灯光亮度的调节;
③具备电池充放电电路,电池续航时间不小于1小时;
④调光效率高,并且能够实现灯光亮度的线性调节;
⑤具备红外感应功能,靠近即亮和手机APP控制功能;

网友A:
啥单片机都能实现,比如esp8266,反正你要连app,用这个正好可以通过wifi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单片机都能实现,比如esp8266,反正你要连app,用这个正好可以通过wifi连接

大佬请问有相关的原理图代码吗

网友B:
这些功能是个单片机都能实现,没见有多难:
调光用PWM,软件/硬件的都可以,
按键有IO就行,不管矩阵、单独还是ADC都可以。
充放电有个4056即可,要续航就选容量大点的。
线性调节就要靠软件算法做个拟合列表,因为人眼对光的敏感度呈非线性,
红外感应用遮光--光敏电阻或光敏管都行,
靠近即亮用人体雷达模块,
要手机APP控制再加个wifi模块。
总之就是一个大积木,一个大杂烩。。

网友C: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最后一条那应该用8266,本身就是个单片机。

网友D:
国产宏晶单片机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功能是个单片机都能实现,没见有多难:
调光用PWM,软件/硬件的都可以,
按键有IO就行,不管矩阵、单 ...

感谢大佬的回答

网友E:
所有的单片机均可实现

网友F:
esp8266或者蓝牙都可以

网友G:
个人觉得使用ESP8266或者ESP32比较方便些,毕竟你的需求最后一条需要台灯和手机进行连接,乐鑫的主控自带WiFi片上外设

网友H:
任何类型的单片机都应该能够实现您的系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任何类型的单片机都应该能够实现您的系统要求。

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单片机均可实现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I:
一个蓝牙芯片就可以啦

网友J:
用国产的单片机, 如辉芒就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价平量大管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