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测试不过,因为之前没接触过EMC,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EMC测试,不是很懂的,测试后,问题是:
1.EFT测试完后,芯片死机了,断电重新上电能恢复。
2.打浪涌时,只打差模就打坏。
各位大佬麻烦帮分析下,给个方案谢谢!

电源的原理图

电源的原理图

PCB板

PCB板

网友A(2024-05-20):
搞这么多铺铜还这么脆弱?删掉铺铜呢?

网友B:
共模电感的电感量是多少没有标注,C1~C4应该使用经过验证的安规电容,C1和C4使用X2类型安规电容,C2和C3使用Y1类型,C1和C4使用0.x-几微法安规电容,C2和C3使用皮法级安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感的电感量是多少没有标注,C1~C4应该使用经过验证的安规电容,C1和C4使用X2类型安规电容,C2和C3使 ...

共模电感用的是30m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