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的时候中断不起作用?

楼主(2024-05-20):
单片机用的是stc15f104w,在主程序的时候中断可以起作用,能够控制led的亮灭,但是在延时的时候中断就不起作用,无法跳出延时,只能等延时结束才可以关闭led,但是不知道哪里错了,难道是在延时的时候不能执行中断吗,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1 = P3^3;
        sbit k1 = P3^2;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0;
        sbit led = P3^5;
        bit  seyFlag=0;

  void DELAY_s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a,b,c,d;
            while ( --t != 0&&seyFlag == 0 )
                    {

                                for (a=0;a<=60000;a++);
                                for (b=0;b<=60000;b++);
                                for (c=0;c<=60000;c++);
                                for (d=0;d<=60000;d++);

                       }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a;
             while ( --t != 0 )
                 {
                    for (a=0;a<=600;a++);
                 }
         }

        void In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2
                        {
                          seyFlag=1; //s1按下执行中断
                        }

        void main()
        {
                        IT1 = 1;
                        EX1 = 1;
                        EA = 1;

                while(1)
                {
                  if(seyFlag        ==        1)
                        {
                              DELAY_MS(10);
                              led= !led;
                               seyFlag = 0;
                                if (k1==0)
                           {
                                 if (k2==1)
                                        {
                                                if (k3==1)
                                                 {
                                                         DELAY_s(5);
                                                         led=!led;  //k1键拨下的时候
                                                        }

                                                else if(k3==0)
                                            {
                                                        DELAY_s(10);
                                                         led=!led;//k1、k3键拨下的时候
                                                        }

                                        }
                                }
                        }
                }
        }
后面给我们总工看了说是延时函数里的标志位没有置0,延时之后会重新进主函数里又取反一次,后面加了置0就可以了,但是用这个时间不太准确
            void DELAY_5s(int t)
                {
                        unsigned long int a,b,c,d;
                        a=60000*t;
                        b=60000*t;
                        c=60000*t;
                        d=60000*t;
                        while(1)
                        {
                                a--;
                                b--;
                                c--;
                                d--;
                                if(d==0)
                                {
                                led        = !led;
                                  return;
                                }
                                if(seyFlag==1)
                                {
                                        led        = !led;
                                        seyFlag        =        0;
                                        return;
                                }
                        }
                }

网友A:
你的while(1)循环一次就要15秒,进中断只控制变量seyFlag=1;那你在15秒内进中断后,只能等下一次循环才能执行 led= !led;意思是变量seyFlag是按中断实时变化的,但是LED在主循环是15秒后才根据seyFlag变量来变化的。建议你还是用定时器做延时,能做到肉眼实时控制,程序也好理解点

网友B:
当进入delay_s时,即使你中断里面seyflag=1,也不能if(seyflag==1)啊。必须后面的delay都完成,主循环再次重头开始时才有if(seyflag==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while(1)循环一次就要15秒,进中断只控制变量seyFlag=1;那你在15秒内进中断后,只能等下一次循环才能 ...

但是它不是要判断按键按下才会进循环的吗,而且我把seyFlag置0了,它不会一直循环的。之前按网上的例程写过定时器,但是不起作用,因为不是很懂定时器的原理,就没改,这个又比较急,所以先用这个代替一下,之后会重新学习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进入delay_s时,即使你中断里面seyflag=1,也不能if(seyflag==1)啊。必须后面的delay都完成,主循环再次 ...

我后面也把那个延时改了一下,让它每次都判断seyFlag是否等于1,中断完了之后不是会返回还没结束的延时吗,然后延时循环一轮后就会判断seyFlag是否等于1,等于1就跳出来了,然后给我们工程师看了说是延时循环里的seyFlag没置0,改了之后就可以了,感谢

网友C:
很多新手对定时和中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D: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1 = P3^3;
sbit k1 = P3^2;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0;
sbit led = P3^5;
bit  seyFlag=0;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a;
        while ( --t != 0 )
        {
                for (a=0; a<=600; a++);
        }
}

uint Delay_Cnt = 0;
bit Key_Lock = 0;
void main()
{
        while(1)
        {
                //==========按键扫苗================
                if(s1==0 && Key_Lock==1)
                {
                        seyFlag = 1;
                }
                Key_Lock = s1;
                //==================================

                //==========按键处理================
                if(seyFlag == 1)
                {
                        seyFlag = 0;
                        led= !led;
                        if (k1==0)
                        {
                                if (k2==1)
                                {
                                        if (k3==1)
                                        {
                                                Delay_Cnt = 500;
                                        }
                                        else if(k3==0)
                                        {
                                                Delay_Cnt = 1000;
                                        }
                                }
                        }
                }
                //==================================

                //==========Led亮灭延时================
                if(Delay_Cnt>0)
                {
                        Delay_Cnt--;
                        if(Delay_Cnt==0)
                        {
                                led= !led;
                        }
                }
                //==================================
                DELAY_MS(10);
        }
}

按键不用中断,不用长时间阻塞式延时
以下代码,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