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功放交流干扰的问题

楼主(2024-05-20):
请教大侠们:闲来无聊装了一台STK4191功放,机箱属于紧凑型的。开机约一分钟即出现讨厌的交流声随着音量的增加而增大,音量最小时很安静,地线的走向是电源插座地--机箱地--变压器屏蔽地(以上三点就近接机箱总地)--整流滤波--主功放--前置--输入端口。曾经将输入端口地单独接总地没有变化,将前置断开没有变化,降低电源电压也没有变化,唯有将主功放板挪到机箱外这种干扰声才会降低,难道是变压器造成的?我见过很多这种袖珍机箱的功放噪声都是很低的呀!一些参数:自行绕的变压器初次级间加屏蔽接地,输出交流24V+24V,20A整流桥,六只4700UF电容,整流后直流电压+-34V,前置5532经主功放电阻降压滤波获得。图中的总地线是实验用的,地线确保没有环路。望大侠们给予指导!

网友A:
设计一个100HZ的陷波器,试一试。

网友B:
‘交流声随着音量的增加而增大,音量最小时很安静’,这里的音量是指电位器控制的吗?还是指给外部输入给功放的音源大小?如果噪声是随电位器控制音量变化的话,应该是电位器外壳金属部分没有接地或接地不良好导致的。

网友C:
屏蔽电源变压器试试。

网友D:
应该是要先确定噪声来源,是音源输入时,还是本级产生的。

网友C:
三点就近接机箱,等于“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点就近接机箱,等于“环地”。

电源地线加屏蔽层就地接机箱我不认为是环地

网友E:
【开机约一分钟即出现讨厌的交流声】
多半是与温度上升有关,查查哪些元件在一分钟后会有明显的温度上升。
【随着音量的增加而增大,音量最小时很安静】
说明在音量调节之前的部分,受到了影响。
无法面观,只能分析到此。供参考。
感知一下升温快的元件,及其可能受其影响的部分。

网友F:
随着音量的增加而增大  这点 像是 地线引入的噪声 .

具体的故障点 用示波器啊。

网友G:
要采用一点法接地, 前级,后级的公共接地点要在6个4700滤波电容的后面接地, 不能接在整流桥与4700uf的电容之间.

楼主:
这是接地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采用一点法接地, 前级,后级的公共接地点要在6个4700滤波电容的后面接地, 不能接在整流桥与4700uf的电容之 ...

您的意思是功放扬声器的地不经过整流部分直接接总地是吗?

楼主:
“要采用一点法接地, 前级,后级的公共接地点要在6个4700滤波电容的后面接地, 不能接在整流桥与4700uf的电容之间.”

是这个意思吗?整流桥与功放地大约6厘米的样子。

楼主:
“要采用一点法接地, 前级,后级的公共接地点要在6个4700滤波电容的后面接地, 不能接在整流桥与4700uf的电容之间.

刚才那个图有误应该是这个

楼主:
"要采用一点法接地, 前级,后级的公共接地点要在6个4700滤波电容的后面接地, 不能接在整流桥与4700uf的电容之间."
或许是这样?改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一个100HZ的陷波器,试一试。

是50Hz的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采用一点法接地, 前级,后级的公共接地点要在6个4700滤波电容的后面接地, 不能接在整流桥与4700uf的电 ...

这个图片有误试了半天删除不了

网友C:
滤波电源地和电路板的地通过机箱的地已经形成“环地”了。

网友H:
输入线或电位器接地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线或电位器接地不良

嗯,不是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源地和电路板的地通过机箱的地已经形成“环地”了。

最后那张图看不来是环地呀?望百忙中给予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对大家给予的见解我将一一实验最终将结果汇报给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I:
1) Put the amplifier in a separate metallic box from the power supply
2) Modify the power supply and add a choke between the capacitors like this: trafo->rectifier>capacitor>choke>capacitor
3) Try the amplifier on batteries to see if you still have the problem --> maybe the input signal is not good

网友A:
引用 网友I:
1) Put the amplifier in a separate metallic box from the power supply
2) Modify the power supply an ...

这里是中文网站,不是英文网站。你的英文不符合外国人英文书写标准,要么你请外国人替你修改,要么你使用翻译软件译成中文,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采用一点法接地, 前级,后级的公共接地点要在6个4700滤波电容的后面接地, 不能接在整流桥与4700uf的电容 ...

我认为这种接地方式比前几种接地要更合理了.另外负电源的大水塘电容的正负极接反了, 提醒注意, 不然大电解电容要放烟花了,.

楼主(2024-10-20):
终于查清了!将这个小板的负极电阻短路故障排除,这个小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元件增加不少成本也上升了。最终还是制作了双电源的前置,小功放算是收官了。在此由衷感谢众多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