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HC595的输入口一直为0,把它置1没反应是为啥啊

楼主(2024-05-20):
程序: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5);

网友A:
HC595传送数据采用SPI方式,至少需要三线。
串行输入并行输出,工作有三个步骤:输入、移位、输出。

网友B:
没表达清楚吧,你是说移位时钟、移位输入用单片机控制,电平不变对吧?要看电路是否有问题,万用表量下单片机是不是真的输出了(断开后面的负载量),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表达清楚吧,你是说移位时钟、移位输入用单片机控制,电平不变对吧?要看电路是否有问题,万用表量下单片 ...

解决了,加上了这条程序:RCC_ConfigHse(RCC_HSE_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