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0的BootLoader故障

楼主(2024-05-20):
临时抱佛脚,恶补了下ICCAVR,把Mega128的BootLoader成功改成了Mega1280,能以XModem协议通信刷机,刷机过程看似正常,问题是刷机后的运行不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懂AVR的指点指点:

/*****************************************************
采用串行接口实现Boot_load应用的实例 华东师大电子系 马 潮
Compiler: ICC-AVR 7.22
Target: Mega128 改 Mega1280
Crystal: 16Mhz
Used: T/C0,USART0
2024-5-13改部转义字符 '/' 为 '\' 和部分错误
2024-5-18修改为Mega1280能通信刷机,但刷完运行不正常
*****************************************************/
#include <iom1280v.h>
#define SPM_PAGESIZE 256 //M128的一个Flash页为256字节(128字)
#define BAUD 19200 //波特率采用38400bps
#define CRYSTAL 16000000 //系统时钟16MHz
//计算和定义M128的波特率设置参数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char)((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define DATA_BUFFER_SIZE SPM_PAGESIZE //定义接收缓冲区长度
//定义Xmoden控制字符
#define XMODEM_NUL 0x00
#define XMODEM_SOH 0x01
#define XMODEM_STX 0x02
#define XMODEM_EOT 0x04
#define XMODEM_ACK 0x06
#define XMODEM_NAK 0x15
#define XMODEM_CAN 0x18
#define XMODEM_EOF 0x1A
#define XMODEM_RECIEVING_WAIT_CHAR 'C'
//定义全局变量

char data[DATA_BUFFER_SIZE];
long address = 0;

//擦除(code=0x03)和写入(code=0x05)一个Flash页
void boot_page_ew(long p_address, char code)
{
    asm("mov r30,r16\n"
        "mov r31,r17\n"
        "out 0x3b,r18\n");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SPMCSR = code;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asm("spm\n"); //对指定Flash页进行操作
}

//填充Flash缓冲页中的一个字
void boot_page_fill(unsigned int address, int data)
{
    asm("mov r30,r16\n"
        "mov r31,r17\n" //Z寄存器中为填冲页内地址
        "mov r0,r18\n"
        "mov r1,r19\n"); //r0R1中为一个指令字
    SPMCSR = 0x01;
    asm("spm\n");
}

//等待一个Flash页的写完成
void wait_page_rw_ok(void)
{
    while(SPMCSR & 0x40)
    {
        while(SPMCSR & 0x01);
        SPMCSR = 0x11;
        asm("spm\n");
    }
}

//更新一个Flash页的完整处理
void write_one_page(void)
{
    int i;
    boot_page_ew(address, 0x03); //擦除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擦除完成
    for(i = 0; i < SPM_PAGESIZE; i += 2) //将数据填入Flash缓冲页中
    {
        boot_page_fill(i, data[i] + (data[i + 1] << 8));
    }
    boot_page_ew(address, 0x05); //将缓冲页数据写入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写入完成
}

//从RS232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art_putchar(char c)
{
    while(!(UCSR0A & 0x20));
    UDR0 = c;
}

//从RS232接收一个字节
int uart_getchar(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res;
    if(!(UCSR0A & 0x80)) return -1; //no data to be received
    status = UCSR0A;
    res = UDR0;
    if (status & 0x1c) return -1; // If error, return -1
    return res;
}

//等待从RS232接收一个有效的字节
char uart_waitchar(void)
{
    int c;
    while((c = uart_getchar()) == -1);
    return (char)c;
}
//计算CRC
int calcrc(char *ptr, int count)
{
    int crc = 0;
    char i;
    while (--count >= 0)
    {
        crc = crc ^ (int) * ptr++ << 8;
        i = 8;
        do
        {
            if (crc & 0x8000)
                crc = crc << 1 ^ 0x1021;
            else
                crc = crc << 1;
        }
        while(--i);
    }
    return (crc);
}
//退出Bootloader程序,从0x0000处执行应用程序

void quit(void)
{
    //uart_putchar('O');
    //uart_putchar('K');
    //while(!(UCSR0A & 0x20)); //等待结束提示信息回送完成
    MCUCR = 0x01;
    MCUCR = 0x00; //将中断向量表迁移到应用程序区头部
    RAMPZ = 0x00; //rAMPZ清零初始化
    asm("jmp 0x0000\n"); //跳转到Flash的0x0000处,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19200
// actual: baud rate:19231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 0x06;
    UBRR0H = BAUD_H;
    UBRR0L = BAUD_L; //Set baud rate
    UCSR0B = 0x18;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desired value: 15mSec
// actual value: 14.976mSec (0.2%)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B = 0x00; //stop
    TCNT0 = 0x16; //set count
    OCR0A = 0xEA;
    TCCR0A = 0x00; //start timer
    TCCR0B = 0x05; //start timer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t i = 0;
    unsigned char timercount = 0;
    unsigned char packNO = 1;
    int bufferPoint = 0;
    unsigned int crc;

    uart0_init();
    timer0_init();

    //3秒种等待PC下发"d",否则退出Bootloader程序,从0x0000处执行应用程序
    while(1)
    {
        if(uart_getchar() == 'd')
        {
            uart_putchar(XMODEM_RECIEVING_WAIT_CHAR);
            break;
        }
        if (TIFR0 & 0x02) //timer0 over flow
        {
            if (++timercount > 200)
                quit(); //200*15ms = 3s
            TIFR0 = TIFR0 | 0x02;
        }
    }

    //每秒向PC机发送一个控制字符"C",等待控制字〈soh?
    while(uart_getchar() != XMODEM_SOH) //receive the start of Xmodem
    {
        if(TIFR0 & 0x02) //timer0 over flow
        {
            if(++timercount > 80) //wait about 1 second
            {
                uart_putchar(XMODEM_RECIEVING_WAIT_CHAR); //send a "C"
                timercount = 0;
            }
            TIFR0 = TIFR0 | 0x02;
        }
    }

    //开始接收数据块
    do
    {
        if ((packNO == uart_waitchar()) && (packNO == (~uart_waitchar())))
        {
            //核对数据块编号正确
            for(i = 0; i < 128; i++) //接收128个字节数据
            {
                data[bufferPoint] = uart_waitchar();
                bufferPoint++;
            }
            crc = (uart_waitchar() << 8);
            crc += uart_waitchar(); //接收2个字节的CRC效验字
            if(calcrc(&data[bufferPoint - 128], 128) == crc) //CRC校验验证
            {
                //正确接收128个字节数据
                while(bufferPoint >= SPM_PAGESIZE)
                {
                    //正确接受256个字节的数据
                    write_one_page(); //收到256字节写入一页Flash中
                    address += SPM_PAGESIZE; //Flash页加1
                    bufferPoint = 0;
                }
                uart_putchar(XMODEM_ACK); //正确收到一个数据块
                packNO++; //数据块编号加1
            }
            else
            {
                uart_putchar(XMODEM_NAK); //要求重发数据块
            }
        }
        else
        {
            uart_putchar(XMODEM_NAK); //要求重发数据块
        }
    }
    while(uart_waitchar() != XMODEM_EOT); //循环接收,直到全部发完
    uart_putchar(XMODEM_ACK); //通知PC机全部收到

    if(bufferPoint) write_one_page(); //把剩余的数据写入Flash中
    quit(); //退出Bootloader程序,从0x0000处执行应用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