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
主函数
void uartdo()
{
        if(uart_index==0)
                return;

        if(uart_recv[uart_index-2]==0x0d && uart_recv[uart_index-1]==0x0a)
        {
                if(uart_index==4 && uart_recv[0]=='S' && uart_recv[1]=='T')
                        sprintf(sendstring,"$%02d,%5.2f\r\n",(uint)distance,temp);
                else if(uart_index==6 && uart_recv[0]=='P' && uart_recv[1]=='A' && uart_recv[2]=='R' && uart_recv[3]=='A')
                        sprintf(sendstring,"#%02d,%02d\r\n",(uint)para_buf[1],(uint)para_buf[0]);
                else
                        sprintf(sendstring,"ERROR\r\n");
                send(sendstring);
                uart_index=0;
        }
        else if(uart_index>=7)
        {
                sprintf(sendstring,"ERROR\r\n");
                send(sendstring);
                uart_index=0;
        }
        memset(uart_recv,0,uart_index);

}
uart.c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2.000MHz
{
        SCON = 0x50;                //8???,?????
        AUXR |= 0x01;                //??1?????2???????
        AUXR |= 0x04;                //???2???Fosc,?1T
        T2L = 0x8F;                //??????
        T2H = 0xFD;
        AUXR |= 0x10;                //?????2
        ES = 1;
        EA = 1;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while(*dat!='\0')
        sendbyte(*dat++);
}

网友A(2024-05-20):
这是图片

屏幕截图 2024-05-20

网友B:
波特率好像不对,代码里的是9600,图片里的是4800

网友C:
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你看看你左侧硬件选项是不是选了内部时钟,看你下载后的时钟应该是11.0592(11.063MHz),程序中按照12MHz时钟设置的波特率。

网友D:
keil软件中更改格式吧 edit configuartation  encoding    是国标2312还是UTF8

网友E: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2.000MHz
你下载的时候选的是11.0592

网友E:
还有你串口波特率选 的是4800

网友A:
改成了12M,但是输出都是ERROR

屏幕截图 2024-05-22

网友B:
uart_recv[0] 这个是在哪里赋值的?看一下赋值的是不是有问题,看了一下你的代码,应该是你的问题,不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C:
把你收到的数据打印出来看看(最好16进制),看看又没有发送回车换行符,把ERROR编号,看看从哪出的错。也可不要文本发送,全改为16进制发送看看,确定发送回车和换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改成了12M,但是输出都是ERROR

因为你发送时没有加换行回车,判断不到那两个就认为错误了

网友G:
乱码出现一半可能是 波特率不对,或者接线没接好

网友A:
改成这样可以了

屏幕截图 2024-05-23

网友H:
波特率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