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程序增加控制应该怎么写

楼主:
//99分计时器,需要用按键开关P3.2控制计时器启动,按下按键启动,松开按键停止倒计时,2秒后熄灭数码管,重新按下按键,从0开始重新计时,需要怎么增加?给点思路。
#include"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e = P3^7;
sbit shi = P3^6;
sbit KEY = P3^2;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

uchar code table[]={0x12,0x3F,0x94,0x1C,0x39,0x58,0x50,0x1F,0x10,0x18,0x11,0x70,0xD2,0x34,0xD0,0xD1};

//uchar code table[]={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0x11,0xC1,0x63,0x85,0x61,0x71};    //0-9,a-f

sbit c = P1^7;
sbit b = P1^6;
sbit a = P1^5;
sbit h = P1^4;
sbit e = P1^3;
sbit f = P1^2;
sbit g = P1^1;
sbit d = P1^0;

void IO_init();
void delay(uchar n);
void T0_init();
void display();

void IO_init()
{
    P3M0 = 0xc0; P3M1 = 0x00;
    P1M0 = 0xff; P1M1 = 0x00;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j,k;
        for(j=n;j>0;j--)
                for(k=125;k>0;k--);
}

void T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display()
{
        static bit i=0;
        static uchar temp=0;
        P1=0;
        i=~i;
        if(++temp>=200)temp=0;
        if(i==1)
        {
                ge  = 1;
                shi = 0;
                P1=table[sec/10];
        }
        else
        {
                ge  = 0;
                shi = 1;
//                if(temp<100)
                 P1=table[sec%10] ;  //&0xcf;//闪秒   1110  1111
//                else P1=table[min%10];

}
                                }

void main()
{
        IO_init();
        T0_init();

        while(1)
        { if(!KEY)
                   TR0=1;
                                        if(flag)
                {
                        flag=0;
                        if(++count >= 200)
                        {
                                count = 0;
                                sec++;
                                if(sec >99)
                                {
                                        sec = 0;
                                }
                        }
                        display();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         if(!KEY)
//                                         {
//                                                 delay(20);
//          if(!KEY)
//                                        {
//            while(!KEY);

        flag=1;

}

网友A(2024-05-21):
//99s倒计时
#include"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e = P3^7;
sbit shi = P3^6;
sbit KEY = P3^2;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bit flag;

uchar code table[]={0x12,0x3F,0x94,0x1C,0x39,0x58,0x50,0x1F,0x10,0x18,0x11,0x70,0xD2,0x34,0xD0,0xD1};

//uchar code table[]={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0x11,0xC1,0x63,0x85,0x61,0x71};    //0-9,a-f

sbit c = P1^7;
sbit b = P1^6;
sbit a = P1^5;
sbit h = P1^4;
sbit e = P1^3;
sbit f = P1^2;
sbit g = P1^1;
sbit d = P1^0;

void IO_init();
void delay(uchar n);
void T0_init();
void display();

void IO_init()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

void delay(uint n)
{
        uchar j,k;
        for(j=n;j>0;j--)
                for(k=125;k>0;k--);
}

void T0_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display()
{
        static bit i=0;
        static uchar temp=0;
        P1=0;
        i=~i;
        if(++temp>=200)temp=0;
        if(i==1)
        {
                ge  = 1;
                shi = 0;
                P1=table[sec/10];
        }
        else
        {
                ge  = 0;
                shi = 1;
//                if(temp<100)
                 P1=table[sec%10] ;  //&0xcf;//闪秒   1110  1111
//                else P1=table[min%10];

}
                                }

void main()
{
        IO_init();
        T0_init();

        while(1)
        {
                                                 if(!KEY)
                                                        TR0=1;
                                           if(flag)
                {
                        flag=0;
                        if(++count >= 200)
                        {
                                count = 0;
                                sec++;
                                if(sec >99)
                                {
                                  sec = 0;
                                }
                        }
                        display();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flag=1;
}这样按键按下计数开始,现在我要求按下计数,松开停止并熄灭,下次按下从0开始计数。

网友B:
把              if(!KEY)       TR0=1;
改成    TR0 =!KE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              if(!KEY)       TR0=1;
改成    TR0 =!KEY;

TR0关闭了,显示要延时10秒熄灭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              if(!KEY)       TR0=1;
改成    TR0 =!KEY;

要求:
1持续触发计时开始,触发发断开计时停止,保持计时停止的数值10秒。然后数码管熄灭。
2,在数码管保持上一次计时的10秒钟内,重新触发,计时马上重新开始,触发结束计时保持10秒,然后熄灭
3,数码管熄灭后.重新触发计时,马上点亮数码从0开始计时同上。

网友A:
按照你的修改不能计时了。
要求:
1持续触发计时开始,触发发断开计时停止,保持计时停止的数值10秒。然后数码管熄灭。
2,在数码管保持上一次计时的10秒钟内,重新触发,计时马上重新开始,触发结束计时保持10秒,然后熄灭
3,数码管熄灭后.重新触发计时,马上点亮数码从0开始计时同上。

网友C:
你现在按下应该能正常计时了,就是松开再按下,不能从0开始?

在if(!key)后面加个
else{
   if(flag){
              flag =0;
              if(count >200){
                  count = 0;
                  clear_sec++;
                 if(clear_sec > 2){
                       sec =0;
                      TR0 = 0;

}

大体就是这个思路,把括号补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修改不能计时了。
要求:
1持续触发计时开始,触发发断开计时停止,保持计时停止的数值10秒。 ...

把改好的代码发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