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单片大侠开发一个智能控制器

楼主(2024-05-21):
需要开发一个智能控制器,带显示屏,支持蓝牙、WIFI联网,支持语音播放,控制一路继电器输出,控制器返修率要控制在1%左右,有技术的朋友可以私聊!

楼主:
不需要带操作系统

网友A:
这个工程可不小啊!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网友B:
兄弟,这是个完整的项目了,包括硬件和程序设计,还有结构,至于返修率,这个还得生产制程控制等等,返修率可不是开发的时候可以控制的

网友C:
这需要可制造性设计DFM:
    需要考虑如下内容:
   1、热对产品的影响;
   2、器件特性;
   3、可检查和可测试;
   4、对环境的高度适应能力(稳定性);
   5、耐腐蚀性;
   6、可制造、可维修;
   7、防静电等

网友D:
和我之前做的差不多,只不过没蓝牙,没语音,就是本地监测数据,连接云端,手机端可实时查看,也可以远程控制

网友E:
如果返修率高于1%还可以想办法解决,如果返修率低于1%,要怎么解决?

网友F:
当老板的人才会这样要求吧,还要求返修率?

网友G:
不做万元以下的项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做万元以下的项目。

这个还加返修率,不要弄个几万多的工程款才够

网友I:
看这需求,虽然简单,其实一点不复杂。
然而,
单说要求返修率这点,说明不是Diy,这是一个产品,一个可能批量的产品。
也不是一两个人能搞得定的,需在一个团队的力量:外观、结构、软件、电气、生产、品控。。
如果要开发这个产品,开发费没有50K估计没人会接,除非穷疯了或是蛋巨疼~~
甚至会要求后期持续定单量。

如果只是DIY借鉴,TB上有类似的产品在卖。可以搜关键字“86智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