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 求帮助

楼主(2024-05-21):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可用红、黄、绿三种颜色发光二极管和两位LED数码管模拟交通灯的变化规律:
1. 首先,东西路口红灯亮,同时开始60秒倒计时;
2. 南北路口“直行”绿灯亮,同时开始40秒倒计时,南北人行道绿灯亮。当南北路口倒计时至4秒时,黄灯开始闪烁,南北人行道红灯亮;倒计时至0秒时,直行灯变红,左转绿灯亮,同时开始20秒倒计时。当20秒倒计时结束时,南北路口红灯亮,开始60秒倒计时;
3. 东西路口直行绿灯亮,开始40秒倒计时,东西人行道绿灯亮;按照上述变化规律依次循环。
硬件设计:
1. 最小系统设计: 51单片机为本设计的控制器,包括外扩ROM、RAM(其大小由设计者自己设计),系统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构成的最小系统;
2. 接口电路的设计:设计者扩展一个并行接口〔8155〕;
3. 键盘设计:由设计者根据需要设计键盘的数量
4. 显示设计:采用LED数码管显示时间,显示电路根据显示的内容设计;采用三种颜色(红、黄、绿)的发光二极管模拟交通灯;有开机显示状态(如显示888888);
5. 在完成基本设计功能的基础上可以另加其他功能。

网友A:
建议:
先将所有的时序逻辑理出来,列在EXCEL表中。
每个灯占用一个X行,
Y列放每个灯明、暗时间长度(也即有了切换点)。
这样你可以总结出一个周期中,各个灯的时序逻辑。
这时,你就可以按时序,对每一个灯写程序了。
很简单:用中断做时基。每个灯一个时序,按时序切换显示。
只要写出一个灯在一个周期中的时序,其它灯如法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