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辉芒微MCU的吗,请教一个IO配置的问题

楼主(2024-05-21):
PORTA端口,怎么样配置才能关闭某一个位的弱上拉功能。mcu:ft62f287c
main()
{
    OSCCON=0B01110001;
    INTCON=0;
    OPTION=0B00001000; //bit7=0,使能PORTA弱上拉
    WPUA0=0; //关闭PA0弱上拉
    TRISA0=1;
    while(1)
    {
        NOP();
    }
}

上面这样写关不掉弱上拉。

下面这样,只能关闭PORTA全部弱上拉
main()
{
    OSCCON=0B01110001;
    INTCON=0;
    OPTION=0B10001000;
    TRISA0=1;
    while(1)
    {
        NOP();
    }
}

网友A:
        WPUA   = 0B00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WPUB   = 0B00000000;    //PB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WPUC   = 0B00000000;    //PC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你的是开关PA0的    在规格书找下对应寄存器看看

楼主:
已解决。需要切换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