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使用STC8G1K08A-36I-SOP8单片机,测试ADC,就是不出数据

楼主(2024-05-21):
uint16_t AD_Value;

void ADC_Init(void)
{
        P3M0 = 0x00;
        P3M1 = 0x04;                        //P3^2 设置为高阻输入

        ADCCFG = 0x2F;
        ADC_CONTR = 0x8A;
        EADC = 1;
        EA = 1;
        ADC_CONTR |= 0x40; //启动 ADC 转换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0x20;                        // 清中断标志

        AD_Value = (ADC_RES << 8) | ADC_RESL; // 读取 ADC 结果

        ADC_CONTR |= 0x40;                        // 继续 AD 转换
}

网友A:
完整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STCISP中的例程就可以用的,除非你用错了io口或型号,STC8G1K08,不带A的是没有ADC功能虽然也是SOP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STCISP中的例程就可以用的,除非你用错了io口或型号,STC8G1K08,不带A的是没有AD ...

问题已解决,之前看的数据手册是里面给的ADC通道不对。通过查看新的数据手册,更改ADC_CONTR = 0x82,解决问题。

网友B:
祝贺楼主,知道查手册解决问题!

网友C:
问一下: AD_Value = (ADC_RES << 8) | ADC_RESL;这一句不用对ADC_RES 类型转换为16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AD_Value = (ADC_RES

keil预设用16位uint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AD_Value = (ADC_RES

不是的。
STC的AD是10bit或12bit,分别存为高2bit、低8bit(10bit右对齐),或高8bit、低2bit(10bit左对齐)
又或高4bit、低8bit(12bit右对齐),或高8bit、低4bit(12bit左对齐)
这行“AD_Value = (ADC_RES << 8) | ADC_RESL”本质是把2个8bit合成一个16bit,并不能转换AD的位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STCISP中的例程就可以用的,除非你用错了io口或型号,STC8G1K08,不带A的是没有AD ...

我用不带A的SOP16的就有AD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STC的AD是10bit或12bit,分别存为高2bit、低8bit(10bit右对齐),或高8bit、低2bit(10bit左 ...

不转换的话,他这行其实读出来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吧,前面左移八位溢出了,那这行相当于:AD_Value=0x00| ADC_RES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eil预设用16位uint计算

官方例程好像没有省略(u16);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用不带A的SOP16的就有ADC

我说的是sop8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转换的话,他这行其实读出来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吧,前面左移八位溢出了,那这行相当于:AD_Value=0x00| A ...

因为AD_Value是16位的。前面左移八位做为AD_Value的高8位,移位前移位后,ADC_RES和ADC_RESL的值不会变,变的只有AD_Value的值,明白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AD_Value是16位的。前面左移八位做为AD_Value的高8位,移位前移位后,ADC_RES和ADC_RESL的值不会变, ...

有道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