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用树莓派的GPIO控制24v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
电磁阀是24v,3w的;DCF1是树莓派的GPIO;这样设计电路合理吗?

网友A(2024-05-21):
R11会让继电器工作不稳定.

网友B:
去除R11!
电磁阀是24v,3w的,即工作时电流为0.125A,
如果0.125A流过R11=240Ω,会产生30V压降,比电源电压还要高,明显儿子大于老子。
实际:电磁阀的电阻是:24*24/3=192Ω,它与240Ω串联分压,就连一半的电压都得不到!

网友B:
另外,当电磁阀上电压是24V时,U9的源极=24v,栅源之间就无压差了,U9如何导通?也即电磁阀上是得不到24V的。
所以,应该将电磁阀放在电源与漏极之间,将源极接GND。

网友C:
24V电磁阀不需要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