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fine OLED_W_SCL(x) GPIO_WriteBit(...)使用寄存器写法的疑惑

楼主(2024-05-21):
各位大佬好,
基于GD32F103RCT6的 模拟IIC,其它代码相同,只改如下 #define OLED_W_SCL(x)        ;#define OLED_W_SDA(x) 语句:
在 ”库函数“ 前提下,使用如下宏定义,功能正常运行;
#define OLED_W_SCL(x)                GPIO_WriteBit(OLED_SCL_GPIO_Port, OLED_SCL_GPIO_Pin, (BitAction)(x))
#define OLED_W_SDA(x)                GPIO_WriteBit(OLED_SDA_GPIO_Port, OLED_SDA_GPIO_Pin, (BitAction)(x))

其它相关:

//SDA:PA6
#define OLED_SDA_GPIO_Port        GPIOA
#define OLED_SDA_GPIO_Pin         GPIO_Pin_6
#define OLED_SDA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SCL:PA7
#define OLED_SCL_GPIO_Port          GPIOA
#define OLED_SCL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OLED_SCL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后面我想 基于 ”寄存器“ 来替换掉这2句话;而在单次GPIO输出高低电平,使用示波器测电平是对的,然后连续跑就出问题了,改回去又好了:
#define OLED_W_SDA(x)                PAout(6) = x
#define OLED_W_SCL(x)                PAout(7) = x
(IO口操作,部分宏定义如下: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请教大佬们,这2种写法:
区别是什么;是不是有啥条件;怎样才能在这里 ,基于 寄存器 代替 基于 库函数 ?

网友A:
#define 换个好看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换个好看的名字

#define 用法不对?

网友B:
这是移植ST芯片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移植ST芯片的代码?

GD32和ST32,确实很多地方可以通用,毕竟GD32便宜一点

网友C:
IIC的频率不对吧

楼主(2024-06-26):
破案了,使用模拟IIC的GPIO口,初始化有问题,写法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