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7在Proteus仿真里面怎么找?

楼主(2024-05-22):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那就搜4017啊。

网友B:
搜索4017,就能找到。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PROTEUS,我的是8.13 SP0
查找步骤,原理图界面,右键->放置->元件->FROM LIBRARIES弹出PICK DEVICES的窗口,窗口左上角keywords输入框中输入4017,就会出来4017这个元件了。虽然没有CD前缀,不过这个4017就是你要找的CD4017,如果你输入没有找到4017,那可能是你的库文件丢失了,因为4017是在COMS.LIB这个库文件中的

网友D:
首先你要熟悉这个软件的使用,下次遇到找不到的直接搜,直接搜4017

网友E:
搜4017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