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c15单片机驱动rz7899来控制直流电机原理图

楼主:
u4是stc15f104w,u3是rz7899,请问rz7899的2脚是被单片机哪个引脚控制啊,rz7899的1脚被单片机3脚控制,但是它的2脚连的是单片机的电源脚,电源也可以控制吗,还是说只要3脚控制就可以让它正反转呀,那我要是想让它停下来怎么办呢

网友A(2024-05-24):
不认真读书!
rz7899的2脚被恒定在一个电位上,这样就将电机的控制权让给了1脚。
想让它停下来怎么办呢?
看输入的真值表,当1、2输入HH时,输出是LL,电机的两端全是L,无有压差,就不会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