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和单片机,指示灯闪烁一会儿就不闪了?

楼主(2024-05-22):
gsm模块使用的是sim800c,直接接电脑测试没有问题,但是连接单片机,单片机是5v供电,启动后,指示灯闪烁一会儿就不闪了,这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单片机使用stc15w4k48s4单片机,用串口4与sim800c模块连接

网友A:
可能是供电不足,SIM800建议不要用了,都是比较老的芯片,供电要求高

网友B:
建议用sim9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