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下此运放电路

楼主:
其中VF1和F2是会变化的电压且两者绝对值之和为固定值,此电路据我所知就是根据检测VF1和VF2的变化与Vref作比较来控制LED亮度不变

网友A(2024-05-22):
图纸一定画错了,电流流向都不对

网友B:
VR、VF1、VF2构成加法器;R5和C2构成低通滤波器,C1和R4构成高通滤波器。

网友C:
VR、VF1、VF2低位相同,即功能一下,只是Vr的权重是其它两个的一半,构成加法逻辑;C1是积分电容,积分的结果是,将运放的输出电压无限地向上或向下升降,会在以下三个状态中停止:
1、输出=+12,正向溢出。
2、输出=-12,负向溢出。
3、输出=保持在某个值,这时运放的+、-输入全与GND等电位(Vf1/R1+Vf2/R2+Vr/R3=0)。
如果要控制LED亮度,VR、VF1、VF2中至少有一个与LED电流相关联。
沙发说的是对的,Q1极性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VF1、VF2低位相同,即功能一下,只是Vr的权重是其它两个的一半,构成加法逻辑;C1是积分电容,积分的 ...

好的谢谢,这个应该算是自动调整电路吧,就是使VF1和VF2的和与VR的值按一定比例相等,目的就是为了在VF1或FV2变动时自动调整运放输出使得最终稳定在一个与VR有关的固定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纸一定画错了,电流流向都不对

谢谢解答,三极管这边电路不太熟,就是不太确定想问下大家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