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这个仿真,用multisim或者Proteus

楼主(2024-05-23):
大概就是做一个信号发生器,用的是xr2206

网友A:
1、先考虑每个周期的波形用几个点来描述。
2、计算出每个点的间隔时间,用中断处理这个时间。
3、建立各个图形的数据表,在某个时间点上对应的AD值(建议:用EXCEL来完成,而后再移入单片机系统中)。
4、每个中断从数据表中取出对应的AD数据,送至DC输出,即可出波形。
调幅度:用一个变量K存倍率,取出的AD值*K后再输出,调节K的数值,即能达成目的。
调频率:用一个变量F存频率,F变化后,将1、2、重新计算一下,产生3、调节F的数值,即能达成目的。
如果考虑3、一次做成,永久使用,就需要将数据表做的最细,再根据F的变化,取表中数据的一部分(均匀间隔抽取)即可。
粗调、细调:CPU来说是一样的计算,不妨用变量CT存粗率,就当着是整数处理;用变量XT存细率,就当着是小数处理。更简单的方案:用一个8位变量,CT是高4位,XT是低4位,也行。
五位分辨率,可以考虑用5位以上的AD、DA,正常用±7位,即8位。

网友B:
proteus 用ICL8038
MULTISIM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我只能说我的multisim没有XR2206这个原件
吐槽一下,这个信号发生器有成品卖,我用过,信号质量稀烂,还不稳定,实际使用建议换AD9833/AD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