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采集正弦波的峰值问题

楼主(2024-05-23):
stm32f103zet6怎么采集正弦波的峰值呢 求教大佬们

网友A:
正弦波频率低可以用高速采样,滤波后计算。一般可以用峰值检波器检出后stm32AD采集。

网友B:
软件方案:采一个周期以上,取极差。
硬件方案:利用二极管的单身导电性,取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