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两边的感应电动势怎么消除

楼主(2024-05-23):
    请教一下,接个 二极管消除H桥的感应电动势,怎么接,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参考MOS管自身的二极管方向,H桥一般不需要额外加吧,因为MOS管自带二极管

网友B:
H桥的4个功率mos或三极管, 每个都反向接上二极管.

网友C:
正好 我做过这个 借你参考参考;用的IR2104驱动,已经打PCB板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OS管自身的二极管方向,H桥一般不需要额外加吧,因为MOS管自带二极管

需要加,不加会烧,自带的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 我做过这个 借你参考参考;用的IR2104驱动,已经打PCB板验证了;

输出端加个TVS不行吗?

网友D:
感应电动势是由电感产生,考虑电感的放电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