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供电时序的设计提问

楼主:
想做一块12V降5V再转负电的板子,并且要有开关电时序的板子,我已经实现了正电降压和转负电的功能,但是这个时序要怎么才能实现呢?时序要求是先供负电再供正电,断电时先关正电再关负电。
我的设计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希望大佬能够帮我指正!

供电板子原理图

供电板子原理图

网友A(2024-05-23):
用带有输出控制端的稳压块,利用RC时常数的差异,有控制端上用RC做文章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带有输出控制端的稳压块,利用RC时常数的差异,有控制端上用RC做文章就可以了。

请问带输出控制端的稳压块是什么呢?我不太了解,有具体型号可以推荐吗?谢谢您

网友C:
选用带输出控制的DC/DC的芯片,控制端选用延时模块,延时模块网上有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带输出控制端的稳压块是什么呢?我不太了解,有具体型号可以推荐吗?谢谢您

就是有  EN  引脚的 稳压IC

网友B(2024-09-12):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  EN  引脚的 稳压IC

如何去让这个负电去控制这个使能端呢?如果使用电压比较器会不会导致要加很多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带有输出控制端的稳压块,利用RC时常数的差异,有控制端上用RC做文章就可以了。

我考虑过用RC延迟电路,但是这样只能开启的时候延迟,那断电的时候怎么延迟呢

网友E:
用负压控制正压输出即可,可以是电子开关也可以mos的方式。
时序控制大概原理,当负压达到-4V或以下时,开启正压输出,当掉电时,负压低于-4v以上,直接关正压输出。

网友C:
在RC延迟电路之后,接一个电池和DC/DC升压模块!既可完成供电,又可完成断电的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负压控制正压输出即可,可以是电子开关也可以mos的方式。
时序控制大概原理,当负压达到-4V或以下时,开 ...

可是我找了一圈好像没有合适的MOS管呢,这些MOS管都是负电截断,没有看见说负电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RC延迟电路之后,接一个电池和DC/DC升压模块!既可完成供电,又可完成断电的延时!

DC/DC的纹波好高,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负压控制正压输出即可,可以是电子开关也可以mos的方式。
时序控制大概原理,当负压达到-4V或以下时,开 ...

噢找到了n 沟道耗尽型 mos管开关电路,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E:
负压上需要一个电压检测芯片,比较器或者复位IC来做,比较器好处是OC输出,供电在+5v与-5v之间可直接控制+5 Pmos,如果使用复位IC,因耐压问题只能接gnd与-5之间,控制+5需要做电平转换。
除了控制Pmos就可以了吗?当然也不是,由于耗电的不同,为了防止掉电Pmos关断后+5电压下降速度还是不如-5V的下降速度,除了需要控制Pmos,关断时,需要打开+5放电回路,加快+5放电速度,一般三极管/nmos串电阻加速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负压上需要一个电压检测芯片,比较器或者复位IC来做,比较器好处是OC输出,供电在+5v与-5v之间可直接控制+5 ...

噢意思是比较器的输出接+5V的Pmos管,当比较器输出负电的时候Pmos导通然后正电就导通,关电的时候通过放电回路让+5V加快放电对吧?
但是我找到的Pmos管怎么都不是负电导通啊,我网上也找了很多应用资料怎么也都不是给负电呢。比如这一个

网友F:
不如用个单片机,问题简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如用个单片机,问题简单解决

nonono这个有尺寸要求,并且单片机用上成本也就上去了呢,我希望这个做很小,最多就2cm*3cm的样子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