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PT100温度采集求助方案?

楼主(2024-05-23):
想做个16路温度采集模块,传感器PT100,引线长度30米左右,不知道那种测量方案能好点,最好能提供原理图谢谢

网友A:
先做一路的方案,一路好了。就全部好了。

网友B:
引线长度30米,那还不如做总线型,用powerbus两线制供电数据一并搞定。

网友C:
引线长度30米左右,建议采用SAW无源无线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