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强型和耗尽型MOS的应用

楼主(2024-05-23):
什么情况使用耗尽型MOS
万用表如何检测耗尽型MOS好坏

网友A:
增强型MOS:增强型MOSFET一个正电压作为门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来形成导通通道。当门极压高于阈值电压时,通道将完全形成,从而允许电流流过。增强型MOS常用于开关和放大器等需要控制通断的应用,如逻辑门、功率放大器、开关模式电等。

耗尽型MOS:耗尽型MOSFET没有驱动信号时处于导通状态,在门极与源极之间存在一个偏置电压即可控制其截止或导通。当负置超过一定阈值时,耗尽型MOS将被关断,现在耗尽型的MOS几乎不再应用

网友B:
万用表如何检测耗尽型MOS好坏?
答:要求万用表中的电池电压大于门极电压值(通常使用6V或9V电池的就可以了)。
1、先将万用表调档于“用到电池电压档位”(如测电阻的10K档,二极管档,因表型号而异),用表棒给MOS的栅源加压(碰一下即可),表棒方向调换一下,再碰一次。两次操作会改变MOS的通、断(依据沙发所写的逻辑。)
2、再用表测量源漏极的通、断状态。如果符合沙发所写的逻辑,就是好的。反之是坏的。
源漏极的通、断,会符合1、中表棒在栅源上的施压极性。
总结:测量MOS的好坏需要分两步,第一步给栅源加压;第二步测量源漏的通断。
原理:MOS的栅源是有极电容的,给栅源加压,就是给极电容充电,电容上的电压短时间内跑不掉,且这个电压会决定MOS管的通断。

网友C:
一些情况下,表面有烧毁痕迹的MOS管很容易判断为已损坏,使用二极管档位来测量MOS管,多数时候导通电压应该在4.5-5.5V之间,负极接D引脚,正极接S引脚如果导通电压过低或者接近0,那么说明已经损坏

网友C:
一些情况下,这种表面有烧毁痕迹的MOS管很容易判断为已损坏,若使用二极管档位来测量MOS管,1.多数时候导通电压应该在4.5-5.5V之间,负极接D引脚,正极接S引脚,如果导通电压过低或者接近0,那么说明已经损坏,2.测量D和S之间的电阻,如果不是无穷大说明有损坏,3.给G极通电,设置在5V-12V,然后测量有没有完全导通,如果有很大的比如5欧姆甚至以上的电阻说明有问题

网友D:
耗尽型用于RF电路,井蛙们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