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响diy BK8000L+HT6872画了块板

楼主:
用BK8000L+HT6872画了块板,附上图,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24-06-04):
蓝牙音响已经焊接完成,能和手机连接,播放也是正常的。但是有个问题,调音量大小和暂停&播放都没有作用,没有找到问题,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蓝牙音响已焊接完成,测试连接和播放音乐都正常,便是调音量和播放&暂停的按键都没有作用,不清楚啥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B:
要看原理图才能分析原因

网友A:
附上线路图

网友C(2024-08-31):
原理图看不全  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