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找不出原因了,单片机下载进去后就卡住了

楼主(2024-05-23):
大佬们,帮我看看吧!

第13届决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第二部分).pdf

网友A:
卡住找原因的办法:main函数里面的函数全部注释掉,只留一个led闪烁,然后一个一个放出来,看放出哪个函数led不闪烁了,说明是那个函数的问题

网友B:
2楼的方法可行,利用这个方法试错。就一杆见影了。

网友C:
有乱码吗

楼主:
没,就是下载进去后按键没反应,数码管也只显示一个页面

网友D:
起码要有个原理图吧

网友E:
经过仿真后,程序卡在这个奇怪的for循环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经过仿真后,程序卡在这个奇怪的for循环里

里面的那个三目表达式看不懂,前辈给解释一下吧
?后面的那个i=jiemian是几个意思?这里把I重置为0或者1,不就是一直都在循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那个三目表达式看不懂,前辈给解释一下吧
?后面的那个i=jiemian是几个意思?这里把I重置为0或者1 ...

关系表达式误写为赋值表达式了吧

网友G:
程序要调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关系表达式误写为赋值表达式了吧

实际上jiemian=0时,?前是成立的,所以可能I永远都是1,循环就出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过仿真后,程序卡在这个奇怪的for循环里

写错了,应该是等于写成赋值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H:
以后卡住了试试软件仿真,软件停在哪,哪就有问题

网友I:
慢慢调试一下程序就可以了,然后看run到哪哪里停下来哪里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