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怎么和16*64的点阵屏连接

楼主:
在用单片机做一个数字电子钟,学校实验室拿的16*64的点阵屏,但是不会用

网友A(2024-05-24):
配套资料发上来

网友B: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C12C5A60S2"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_tmpDate[]={0,0,0,1,1,1,13};//秒分时日月周年08-05-15 12:00:00

uchar l_tmpdisplay[15];
code u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code uchar 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sbit SCK = P1^3; //DS1302时钟;
sbit SDA = P1^4; //DS1302数据;
sbit RST = P1^5;// DS1302复位;
uchar set=0; //按键选择标志位;
char key_flag=0;//按键加减标志位;
uchar menue=0; //菜单选择标志位;
uchar ok=0;  //确认标志位;
char miao,fen,shi,ri,yue,zhou,nian;/*时间日期数值标志位;*/
/////////////DS1302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temp)
{
        u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SCK=0;
                SDA=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
/*****************/ /*
写入DS1302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 )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启动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RST=0;                //恢复
}
/***************/ /*
读出DS1302数据
*/ /*********************/
uchar Read_Ds1302 ( uchar address )
{
        u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_nop_();
        RST=1;  _nop_();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if(SDA)
                {
                        temp|=0x80;
                }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_nop_();     _nop_();
                SCK=0;
        }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_nop_();
        RST=0;
        SCK=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return (temp);   //返回
}
/**************************/ /*
读时钟数据
*/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 日历
{
        uchar i,*p;
        p=Read_RTC_address;      //地址传递
        for(i=0;i<7;i++)      //分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l_tmpDate[i]=Read_Ds1302(*p);
                p++;
        }
}
/***************************/ /*
设定时钟数据
*/ /************************/
void Set_RTC(void)      //设定 日历
{
        uchar i,*p,tmp;
        for(i=0;i<7;i++)
        {           //BCD处理
                tmp=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p=Write_rtc_address; //传地址
        for(i=0;i<7;i++)  //7次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Write_Ds1302(*p,l_tmpDate[i]);
                p++;
        }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8x16字模 ****************************/
//取模方式:逐行式 逆向 阴码  宽x高=8x16
uchar code table[]={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
0x24,0x18,0x00,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8,0x0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0x08,0x3E,0x00,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0,0x20,0x10,0x08,0x04,
0x42,0x7E,0x00,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20,0x18,0x20,0x40,0x40,0x42,
0x22,0x1C,0x00,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20,0x30,0x28,0x24,0x24,0x22,0x22,0x7E,0x20,
0x20,0x78,0x00,0x00,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E,0x02,0x02,0x02,0x1A,0x26,0x40,0x40,0x42,
0x22,0x1C,0x00,0x00,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8,0x24,0x02,0x02,0x1A,0x26,0x42,0x42,0x42,
0x24,0x18,0x00,0x00,
/*--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10,0x10,0x08,0x08,0x08,0x08,
0x08,0x08,0x00,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4,0x18,0x24,0x42,0x42,
0x42,0x3C,0x00,0x00,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64,0x58,0x40,0x40,
0x24,0x1C,0x00,0x00,
/*--  文字:  -  --*///1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1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
//0x18,0x1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
0x18,0x18,0x00,0x00,
/*--  文字:  _  --*///1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
/****************空格****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 ",0*/
//////////////C//14//////////////
//取模方式:逐行式 逆向 阴码  宽x高=8x16
0x00,0x00,0x3C,0x3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
0x02,0x3E,0x3C,0x00,

//14   'a'-8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  0x42,0x78,0x44,
0x42,0x42,0xFC,0x00,0x00,/*"a",0*/
0x00,0x00,0x00,0x03,0x02,0x02,0x02,0x1A,
0x26,0x42,0x42,0x42,0x26,0x1A,0x00,0x00,/*"b",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8,
0x44,0x02,0x02,0x02,0x44,0x38,0x00,0x00,/*"c",2*/
...
};
/************16x16 字模 ***************/
//取模方式:逐行式 逆向 阴码  宽x高=16x16
uchar code table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7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1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二",1*/

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1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7F,0x00,0x00,0x00,0x00,/*"三",2*/

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22,0x22,
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
0x12,0x22,0x12,0x3C,0x0A,0x20,0x06,0x20,
0x02,0x20,0xFE,0x3F,0x02,0x20,0x00,0x00,/*"四",3*/
...

0x00,0x00,0xE0,0x0F,0x62,0x0C,0xE6,0x0F,0x6C,0x0C,
0xEA,0x0F,0x06,0x00,0xF4,0x1F,0x3C,0x18,0xB0,0x1A,
0xBC,0x1A,0xB4,0x1A,0xB2,0x1A,0xFB,0x3F,0xF9,0x3F,
0x00,0x00,  /////////////////////温////9//

0x00,0x00,0xC0,0x00,0x80,0x00,0xFC,0x0F,0x0C,0x00,
0x6C,0x03,0xFC,0x0F,0x6C,0x03,0xEC,0x03,0x0C,0x00,
0xEC,0x07,0x6C,0x06,0xCC,0x03,0x66,0x06,0x33,0x0C,
0x00,0x00,/////////////////度、、、、、、10//

0x00,0x00,0x0C,0x00,0xFC,0x1F,0x0C,0x00,0xF6,0x07,
0xB0,0x01,0xB0,0x01,0xB0,0x01,0xFC,0x0F,0x80,0x01,
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00,0x00,
0x00,0x00,///////////年、、、、、、、、、11//

0x00,0x00,0xF8,0x0F,0x18,0x0C,0x18,0x0C,0x18,0x0C,
0xF8,0x0D,0x18,0x0C,0x18,0x0C,0xF8,0x0D,0x18,0x0C,
0x18,0x0C,0x1C,0x0C,0x1C,0x0C,0x0E,0x0F,0x06,0x06,
0x00,0x00,///////////月////////////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功   能:16x64点阵屏加DS1302显示时间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  振:22.1184M
        作  者:苏义江改编自网络
        时  间:2016-6-18日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 =P2^6; //上半屏数据
sbit R1=P2^7; //下半屏数据
sbit CLK=P2^4;   //74HC595的移位时钟 SHCP
sbit STB=P2^3;   //输出锁存  STCP 595锁存信号

//行扫描
sbit A1   =P2^0;
sbit B1   =P2^1;
sbit C1   =P2^2;
sbit OE   =P2^5;    //74HC138的使能

sbit fmq  =P1^7;//蜂鸣器
//按键
sbit keymenue =P0^2; //功能
sbit keyup    =P0^3; //加
sbit keydown  =P0^4; //减
sbit keyswitch=P0^5; //调整移位
sbit keyok    =P0^6; //确认

sbit DQ  =P1^6; //DS18B20的数据输入/输出脚DQ,根据情况设定
//sbit wei =P2^7;//数码管位选573使能
//sbit duan=P2^6;//数码管段选573使能
uchar code smg[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BF}; //显示段码

extern uchar code table[];
extern uchar code table1[];
extern uchar set; //按键选择标志位;
extern char key_flag;//按键加减标志位;
extern uchar menue; //菜单选择标志位;
extern uchar ok;  //确认标志位;

uint sdata;//测量到的温度的整数部分
uchar xiaoshu1;//小数第一位
uchar xiaoshu2;//小数第二位
uchar xiaoshu;//两位小数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uint temp;              //温度值

extern char miao,fen,shi,ri,yue,zhou,nian;/*时间日期数值标志位;*/
extern uchar l_tmpDate[];//秒分时日月周年08-05-15 12:00:00
extern uchar l_tmpdisplay[];
extern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 );
extern void Read_RTC(void);
void data_change();
uint num;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STC12C5A单片机定时1us 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b20(uchar n)
{
        while(n--)
          {
                  _nop_();
          }
}

bit Init_DS18B20(void) //发送复位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delay_b20(1);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delay_b20(500);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delay_b20(60);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delay_b20(500);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delay_b20(1);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elay_b20(1);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delay_b20(1);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dat>>=1;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delay_b20(60);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六进制数据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delay_b20(1);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delay_b20(60);         ;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delay_b20(60);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delay_b20(1);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b20(200); //转换一次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uchar doe[4];
uint wendu_duzhuanhuan()
{
        uint a,b,t;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b20(200); //转换一次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0.6250+0.5;
        return t;
}
void wenduzhuan()
{
        uint tp;
        tp=wendu_duzhuanhuan();
        doe[0]=tp/1000;
        doe[1]=tp%1000/100;
        doe[2]=tp%100/10;
        doe[3]=tp%10;
}

void key()
{
/*判断选择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了当松开的时候让背光打开;set++;*/
        if(keyswitch==0)
        {
                Delay10ms();
                if(keyswitch==0)
                {
                         Delay10ms();
                        while(keyswitch==0);
                        set++;     //功能变量
                        if(set>9)
                        {set=0;menue=0;}
                }
        }

/*up和down按键的检测;加减标志位*/
        if(keyup==0)
        {
                Delay10ms();
                if(keyup==0)
                {
                        Delay10ms();
                        while(keyup==0);
                        key_flag++;  //加减标志位
                }
        }
        if(keydown==0)
        {
                Delay10ms();
                if(keydown==0)
                {
                        Delay10ms();
                        while(keydown==0);
                        key_flag--; //加减标志位
                }
        }
        if(keymenue==0)
        {
                Delay10ms();
                if(keymenue==0)   //菜单选择标志位;
                {
                        Delay10ms();
                        while(keymenue==0);
                        menue++;     //菜单变量
                        if(menue>4)menue=0;
                }
        }
        if(keyok==0)
        {
                Delay10ms();
                if(keyok==0)    //确认标志位;
                {
                        Delay10ms();
                        while(keyok==0);
                        ok++;
                        if(ok>1)
                        {
                                ok=0;
                                 menue=0;
                                set=0;
                        }
                }
        }
}
//行扫描
void hangsao(u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 0:C1=0;B1=0;A1=0;break;
                case 1:C1=0;B1=0;A1=1;break;
                case 2:C1=0;B1=1;A1=0;break;
                case 3:C1=0;B1=1;A1=1;break;
                case 4:C1=1;B1=0;A1=0;break;
                case 5:C1=1;B1=0;A1=1;break;
                case 6:C1=1;B1=1;A1=0;break;
                case 7:C1=1;B1=1;A1=1;break;
                default:break;
        }
}
/*****595写数据部分****************/

void WriteByte(uchar DataR1,uchar DataR2)
{
        uchar i;
        for(i = 0; i < 8; i++)//循环8次,把编码传给锁存器
        {
                  R=DataR1& 0x01;  //上屏数据  先送低位
                  R1=DataR2 & 0x01;//下屏数据  先送低位
                  CLK = 0;
                _nop_();
                  CLK = 1;
                  DataR1>>= 1;
                  DataR2>>= 1;
        }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把编码传给锁存器
        {
                dat=dat>>1;    //右移一位,取出该字节的最低位
                R=CY;     //将该字节的最低位传给R
                CLK=0;     //上升沿将数据移入595
                CLK=1;
        }
}
*/
void writebyteshuzi(uchar n)//显示数字函数
{
        WriteByte(~table[num+n*16],~table[num+n*16+8]);
}
void writebytehanzi(uchar n) //显示汉字函数
{
        WriteByte(~table1[2*num+n*32+0],~table1[2*num+n*32+16]);
        WriteByte(~table1[2*num+n*32+1],~table1[2*num+n*32+16+1]);
}

/******调时部分*************************/
void set_date_time()
{
        if(set==2)
        {
                menue=0;   //秒调整
                miao=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
                miao=miao+key_flag;
                if((key_flag<0)&(miao==0))miao=59;
                if(miao>59)miao=0;
                miao=miao%10+(miao/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miao);
                Write_Ds1302(0x8E,0x80);
        }
        if(set==3)
        {
                menue=0;  //分调整
                fen=l_tmpdisplay[8]*10+l_tmpdisplay[9];
                fen=fen+key_flag;
                if(fen>59)
                {  fen=0;  }
                if((key_flag<0)&&(fen<0))
                {  fen=59;  }
                        fen=fen%10+(fen/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2,fen);
                        Write_Ds1302(0x8E,0x80);
                }
        if(set==4)
        {
                menue=0;  //时调整
                shi=l_tmpdisplay[6]*10+l_tmpdisplay[7];
                shi=shi+key_flag;
                if(shi>23)shi=0;
                if((key_flag<0)&&(shi<0))shi=23;
                shi=shi%10+(shi/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4,shi);
                Write_Ds1302(0x8E,0x80);
        }
        if(set==5)
        {
                menue=1;  //日调整
                ri=l_tmpdisplay[4]*10+l_tmpdisplay[5];
                ri=ri+key_flag;
                if(ri>31)ri=1;
                if((key_flag<0)&&(ri<1))ri=31;
                ri=ri%10+(ri/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6,ri);
                Write_Ds1302(0x8E,0x80);
                zhou=l_tmpdisplay[12];  //周调整
                zhou=zhou+key_flag;
                if(zhou>7)zhou=1;
                if((key_flag<0)&&(zhou<1))zhou=7;
                zhou=zhou%10+(zhou/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A,zhou);
                Write_Ds1302(0x8E,0x80);
        }
        if(set==6)
        {
                menue=1;  //月调整
                yue=l_tmpdisplay[2]*10+l_tmpdisplay[3];
                yue=yue+key_flag;
                if(yue>12)yue=1;
                if((key_flag<0)&&(yue<1))yue=12;
                yue=yue%10+(yue/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8,yue);
                Write_Ds1302(0x8E,0x80);
        }
        if(set==7)
        {
                menue=1;  //年调整
                nian=l_tmpdisplay[0]*10+l_tmpdisplay[1]+key_flag;;
                if(nian>79)nian=0;
                if((key_flag<0)&&(nian<0))nian=79;
                nian=nian%10+(nian/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C,nian);
                Write_Ds1302(0x8E,0x80);

        }

        if(set==8)
        {
                menue=2; //周调整
                zhou=l_tmpdisplay[12];
                zhou=zhou+key_flag;
                if(zhou>7)zhou=1;
                if((key_flag<0)&&(zhou<1))zhou=7;
                zhou=zhou%10+(zhou/10)*16;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A,zhou);
                Write_Ds1302(0x8E,0x80);
        }
        if(set==9)
        {
                menue=3;   //温度调整

                sdata=l_tmpdisplay[13]/10;
                sdata=l_tmpdisplay[14]%10;
                sdata=sdata+key_flag;
                sdata=sdata%10+(sdata/10)*16;
        }
        key_flag=0;
}
/******日期、时间、星期数据的转化****************/
void data_change()
{
        l_tmpdisplay[0]=l_tmpDate[6]/16;
        l_tmpdisplay[1]=l_tmpDate[6]%16;//年;
        l_tmpdisplay[2]=l_tmpDate[4]/16;
        l_tmpdisplay[3]=l_tmpDate[4]%16;//月;
        l_tmpdisplay[4]=l_tmpDate[3]/16;
        l_tmpdisplay[5]=l_tmpDate[3]%16;//日;
        l_tmpdisplay[6]=l_tmpDate[2]/16;
        l_tmpdisplay[7]=l_tmpDate[2]%16;//小时;
        l_tmpdisplay[8]=l_tmpDate[1]/16;
        l_tmpdisplay[9]=l_tmpDate[1]%16;//分钟;
        l_tmpdisplay[10]=l_tmpDate[0]/16;
        l_tmpdisplay[11]=l_tmpDate[0]%16;//秒钟;
        l_tmpdisplay[12]=l_tmpDate[5]%16;//显示当前星期;

        l_tmpdisplay[13]=doe[1]/16;//温度十位;
        l_tmpdisplay[14]=doe[2]%16;//温度个位;

}

/*******星期显示处理*******************/
void week()
{
        if(l_tmpdisplay[12]==1)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7);
                writebytehanzi(8);
                writebytehanzi(0);
                writebyteshuzi(13);
        }
        if(l_tmpdisplay[12]==2)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7);
                writebytehanzi(8);
                writebytehanzi(1);
                writebyteshuzi(13);
        }
        if(l_tmpdisplay[12]==3)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7);
                writebytehanzi(8);
                writebytehanzi(2);
                writebyteshuzi(13);
        }
        if(l_tmpdisplay[12]==4)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7);
                writebytehanzi(8);
                writebytehanzi(3);
                writebyteshuzi(13);
        }
        if(l_tmpdisplay[12]==5)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7);
                writebytehanzi(8);
                writebytehanzi(4);
                writebyteshuzi(13);
        }
        if(l_tmpdisplay[12]==6)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7);
                writebytehanzi(8);
                writebytehanzi(5);
                writebyteshuzi(13);
        }
        if(l_tmpdisplay[12]==7)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7);
                writebytehanzi(8);
                writebytehanzi(6);
                writebyteshuzi(13);
        }
}
void shijian()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6]); //时;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7]);
        writebyteshuzi(11);   //显示分号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8]);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9]); //分;
        writebyteshuzi(11); //显示分号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1]);//秒;
}
void riqi()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 //年;
        writebyteshuzi(10);    //显示横杠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2]);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3]); //月;
        writebyteshuzi(10);//显示横杠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4]);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5]); //日;
}
void wendu()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9);
        writebytehanzi(10);
        writebyteshuzi(11);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3]); //温度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4]);

}
void main()
{
//         Set_RTC();//对时(有备用电源对时一次就行)
        ReadyReadTemp();//温度转换
        wenduzhuan();
        menue=0;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90,0x80);
        Write_Ds1302(0x8E,0x80);
        while(1)
        {
                ReadyReadTemp();//温度转换
                wenduzhuan();
                key();
        //        for(num=0;num<16;num++)
                for(num=0;num<8;num++)
                {

                        Read_RTC();//读取时钟
                        data_change();//时钟数据处理
                        set_date_time(); /////调时部分

                        if(menue==0)
                        {
                                if(set==2)//调整标志位;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6]); //时;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7]);
                                writebyteshuzi(11);   //数字数组的第11位置,是":"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8]);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9]); //分;
                                writebyteshuzi(11);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10]*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10]*16+8]));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11]*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11]*16+8]));
                                }
                                else
                                if(set==3)
                                {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6]); //时;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7]);
                        //        writebyteshuzi(11);
                        //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8]*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8]*16+8]));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9]*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9]*16+8]));
                                writebyteshuzi(11);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1]);//秒;
                                }
                        /*        else
                                if(set==4)
                                {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6]*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6]*16+8]));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7]*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7]*16+8]));
                                writebyteshuzi(11);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8]);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9]);//分;
                                writebyteshuzi(11);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1]);//秒;
                                } */
                                else shijian();
                                }
                                else
                                if(menue==1)
                                {
                                        if(set==5) //日期调整标志位;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0]); //年;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
                                        writebyteshuzi(1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2]);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3]); //月;
                                        writebyteshuzi(10);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4]*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4]*16+8]));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5]*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5]*16+8])); //日;
                                        }
                                        else
                                        if(set==6)
                                        {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0]); //年;
                        //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
                        //                writebyteshuzi(10);
                        //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2]*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2]*16+8]));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3]*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3]*16+8]));//月;
                                        writebyteshuzi(1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4]);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5]);//日;
                                        }
                                /*        else
                                        if(set==7)
                                        {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0]*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0]*16+8]));
                                        WriteByte((~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1]*16]),(~table[num+(12*16)])&(~table[num+l_tmpdisplay[1]*16+8]));//年;
                                        writebyteshuzi(1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2]);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3]);//月;
                                        writebyteshuzi(10);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4]);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5]);//日;
                                        }    */
                                        else riqi();
                                }
                                else
                                if(menue==2)
                                {
                                        week();
                                }
                                else
                                if(menue==3)
                                {
                                           writebyteshuzi(13);
                                        writebytehanzi(9);//温;
                                        writebytehanzi(10);//度?
                                        writebyteshuzi(11);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3]);
                                        writebyteshuzi(l_tmpdisplay[14]);

                                }

                                else menue=0;
                                if ((set<2)&&(menue==0))
                                {
                                        if  ((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11)&&(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14))riqi();
                                        else
                                        if ((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26)&&(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29))week();
                                        else
                                        if ((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41)&&(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44))riqi();
                                        else
                                        if ((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55)&&(l_tmpdisplay[10]*10+l_tmpdisplay[11]<59))wendu();
                                        else shijian();
                                }

                        //        P0=num;
                                OE=0;
                                   STB=0;     //输出锁存
                                _nop_();
                                STB=1;
                                OE=1;
                                hangsao(num);
                }
        }
}

网友C:
先读通屏的使用手册,而后在依手册规则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参考P10的驱动方法,实际也是595驱动点灯

网友E:
LED点阵,数据传送一般为SPI总线方式和IIC总线方式,或专用芯片如MAX7221等。看电路上用的是什么芯片,按芯片时序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单片机IO口再传送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
就是跟8*8点阵屏幕一样用,就是这些锁存器有级联的情况,搞清楚原理图之后,写程序控制与单片机直接相连的锁存器,向下面的锁存器传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G(2024-07-13):
如图16*64数字电子时钟

屏幕截图 2024-07-13

网友H:
看着像74HC595驱动的,HUB08接口。

网友I:
A/B/C/D连接通用io口,DS连接RXD,SH-CP连接TXD,ST-CP连接INT0

网友J:
连接单片机与16x64点阵屏的步骤主要包括硬件连接与软件驱动。以下是基本步骤和概念:

### 硬件连接

1. **电源连接**:确保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如VCC或5V)与点阵屏的电源(通常为5V)相连接,同时确保有地线(GND)连接。

2. **数据线**:点阵屏通常使用4线或8线制接口(取决于具体的点阵屏型号)。对于4线制接口,需要连接如下:
   - D0 - D3 或 D4 - D7:单片机的4个数据线,用于输出点阵屏的数据信息。
   - 通常还需要连接两个控制信号线:
     - RS(Register Select):选择是发送数据还是命令。
     - E(Enable):用于发送数据命令,使点阵屏准备接收数据。
   - 可能还需要一个**WR(Write)**或**R/W**信号(取决于点阵屏型号),用于指示是写入数据还是读取数据(但有的点阵屏可能不使用此信号)。

3. **时钟信号**:点阵屏可能需要时钟信号(如SDO或SCLK)来同步数据传输。这通常是一个单片机的时钟输出信号(如PCLK或SCLK)。

4. **VCOM**:对于某些点阵屏,可能需要一个VCOM(Common)线,用于给点阵屏的公共电极提供电压。

### 软件驱动

1. **初始化**:在程序中初始化点阵屏的端口和信号线。例如,设置D0-D3或D4-D7为输出模式,设置RS为输出模式等。

2. **显示驱动**:编写代码来控制点阵屏显示数字或时间。这通常涉及到将数字转换为点阵屏能理解的格式(如8-bit字节),然后通过RS和E信号按顺序发送数据到点阵屏。

3. **时序控制**:根据点阵屏的规格,确保在发送数据时遵循正确的时序操作。这可能包括在发送数据前后等待特定的时钟信号,或者在E信号高电平期间发送数据等。

4. **循环显示**:将显示的时间更新为单片机当前的时间。这可能涉及到定时器中断来定期更新显示时间。

###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伪代码示例,展示如何初始化点阵屏和显示数字:

```c
// 假设电源和信号线已经正确连接
setupPins(); // 初始化端口和信号线

// 显示数字的函数
void showDigit(int digit) {
    // 将数字转换为点阵屏能显示的格式
    uint8_t digitData = 0xXX; // 这里的值取决于点阵屏的格式

    digitalWrite(RS, HIGH); // 发送数据命令
    sendData(digitData); // 发送数据到点阵屏(假设sendData函数已经定义)

    // 等待点阵屏更新显示
    delay(10); // 示例等待时间,根据实际点阵屏的时序调整

    digitalWrite(E, HIGH); // 发送使能信号
    delay(1); // 等待点阵屏处理数据
    digitalWrite(E, LOW); // 取消使能信号
}

// 显示时间的函数
void displayTime() {
    int hour, minute, second;
    // 获取当前时间并赋值给hour, minute, second

    // 显示小时
    showDigit(hour % 10);

    // 显示冒号
    showColon();

    // 显示分钟
    showDigit(minute % 10);

    // 显示冒号
    showColon();

    // 显示秒
    showDigit(second % 10);
}

// 假设已经定义了初始化端口、发送数据到点阵屏、以及等待时间的函数
setupPins();
while (1) {
    displayTime();
}
```

请根据实际使用的点阵屏型号和单片机型号调整代码中的具体值和函数调用。每个点阵屏的接口和驱动细节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可能需要查阅点阵屏的用户手册或数据表来获取正确的连接方式和指令格式。

### 注意事项

- 确保在编程前详细阅读点阵屏的用户手册或数据表,了解其具体的接口和操作方法。
- 如果点阵屏有特殊的初始化或复位步骤,请在程序开始时遵循这些步骤。
- 在调整显示逻辑时,注意可能需要调整显示的顺序和时间以确保显示正常。

希望这个指导能够帮助您成功连接单片机与16x64点阵屏,并实现数字电子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