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与Blinker的天气系统调试

楼主(2024-05-24):
有那个大佬可以指导一下吗,系统原本是能正常获取天气的,但是后面不行了,调试了很久还是弄不懂

正常获取天气

正常获取天气

天气获取异常

天气获取异常

代码1

代码1

代码2

代码2

网友A:
设置串口调试信息输出就能找到问题了吧?

网友B:
为何不直接获取全面的天气    例如 HeFeng 天气

网友C:
是不是获取天气频率太快了,把一天的次数用完了,等明天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