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机智云物联网的智能花卉栽培系统

楼主(2024-05-24):
为提高花卉栽培质量、确保稳定生长环境,满足远程监测与调控需求,我们设计了一款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花卉栽培系统。系统采用三层物联网架构,主要使用STM32单片机和多种传感器实现全面感知,通过WiFi传输实现信息交互,并在机智云物联网平台实现实时监测和远程操控。

种植者可远程监测土壤温湿度、环境温湿度、CO2浓度、光照强度,并通过App实现远程控制水泵、排气扇、补光灯等功能。本设计性能稳定,能有效解决环境信息获取不准确、不及时以及操作不当导致的问题,达到预期效果。

引言

近年来设施栽培的不同发展阶段与许多先进技术都有所结合,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设施栽培领域更多的转型升级都朝着新兴信息技术靠近,在生产、控制、管理和分析方面尤为突出。花卉的栽培对于生长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尤其各种名贵花卉的生长条件更为苛刻,影响花卉生长的主要参数有大气温湿度、光照强度、CO2浓度、土壤水分等。
智能花卉栽培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及计算机自动控制其生长环境,在不适宜花卉生长的环境下调节环境条件,以达到不时栽培、延长花期和增加产量的目的。本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花卉生长环境的监测、控制和相关管理工作,搭建了花卉环境信息采集的硬件架构和WiFi传输网络,并结合相关硬件设备,设计了花卉栽培监测和调控系统。

本研究基于STM32单片机研发的有无线联网功能的智能花卉栽培系统,可在满足环境参数精准采集的条件下,对相关性能指标进行交互控制,实现花卉栽培过程的自动化控制。使用者可采用现场控制和远程互联网控制2种方式对系统进行操控,从而确保植物稳定的生存环境。该系统若实施网络化、大规模运行管理,可实现花卉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产出。

1 智能花卉栽培系统的总体结构

智能花卉栽培系统主要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手机端和OLED屏幕实时获取花卉周围环境信息,根据智能远程、自动控制相关设备运作,保证周围环境适宜植物生长的条件。该系统的功能模块如表1所示,包括信息显示、环境因子监测、设备控制及系统软件等组成部分,主要运用各传感器对花卉生长环境中的土壤温湿度、环境温度、光照强度、CO2浓度进行实时监测;由WiFi进行无线传输,负责数据的收发;

使用机智云物联网平台进行信息处理,根据检测到的数据发送控制指令;通过手机App设定温湿度、光照强度以及CO2浓度的阈值,当下位机传感器探测到的数据高于阈值就会提醒,并显示此时花卉所处的环境信息。本系统分为手动开关和App上设置的远程开关2种开关模式,可以控制继电器开启水泵、风扇、补光灯以进行适宜花卉生长的环境参数调整。

表1 智能花卉栽培系统的主要功能

2 系统硬件设计
2.1 设备选型

系统采用有着强大通信和控制功能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是一款32位基于ARM核心的带64K字节闪存的微控制器;引脚个数为48个;工作频率为72 MHz;工作温度为-40~85℃;需要电压2.0~3.6 V;单片机具有3个普通定时器、1个高级定时器以及2个2位/16通道的ADC模数转换。其自带3.3 V稳压芯片,可以保证最大输出300 m A电流;支持ST-LINK和JTAG调试下载,内部采用64K或128K字节Flash程序存储器以及高达20K字节的SRAM数据存储器。STM32处理器具有睡眠、停机、待机3种低功耗模式,单片机在低功耗状态下唤醒时间可以达到微秒级。

本系统执行设备主要有数字温湿度传感器(DHT11)、光照传感器(BH1750FVI)、烟雾传感器(MQ-2)、土壤温湿度传感器、Wi Fi模块(esp8266)、STM32F103C8T6微控制器、继电器、水泵、风扇(L9110)、LED发光二极管、OLED屏幕。表2为选用的各传感器基本信息。

表2 选用的各种传感器基本信息

2.2 无线传感器网络

无线传感网络体系结构主要包括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和应用层4大层面。其中,感知层主要通过设置对应的结点,由各种传感器与结点相连,并按需求覆盖一定的区域。传输层是数据采集层与应用层之间的一座桥梁,主要通过无线网络向手机App发送数据。应用层是利用使用者对感知层反馈的数据进行监测,并对终端节点进行远程控制(如控制照明、进行温湿度控制等)。

本系统使用ESP8266无线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其采用IEEE802.11无线通信标准,共有VCC、RX、RST、IOC、EN、IO2、TX、GND这8个针脚,系统主要用到VCC、RX、TX、GND这4个针脚。ESP8266WiFi模块采用串口与单片机通信,内置TCP/IP协议栈,通过WiFi与上位机通信。利用ESP8266模块对传统串口设备进行简单的串口配置,即可将数据通过WiFi传输给上位机,实现物联功能。

ESP8266的GND、VCC和STM32对应的GND、VCC相连接,RX和STM32的PB10连接,TX和STM32的PB11连接。ESP8266 WiFi模块如图1所示,WiFi模块线路连接如图2所示。

图1 ESP8266 WIFI模块
图2 WiFi模块线路连接图

3 系统软件设计
3.1 主程序软件设计

在进行智能花卉栽培系统程序设计时,采用keil5对系统程序进行设计和编译,将程序录至单片机系统中的FLASH中,主要包括花卉监测主控制系统和采集节点2个模块的程序设计。本系统软件的设计主要通过STM32实时检测传感器输入参数的变化以及WiFi模块收到的控制信息实现。当判断出传感器的参数值超过上限或低于下限时,MCU会进行处理并控制相关设备动作,发出灯光指示信号、上传数据到机智云物联网平台。图3为智能花卉栽培系统主程序流程。

图3 智能花卉栽培系统主要程序流程

3.2 上位机监控模块

系统的上位机软件采用机智云平台为开发环境,平台的构架传感数据来自采集层,主要由各个环境感应器组成,以完成植物的生长环境的信息采集。传输控制层则是负责将采集到的植被生长环境数据,通过数据传送到云端。其利用无线网络模块作为介质,在TCP/IP通讯协议的基础上,将植物的生长参数无线传输到云端,并利用机智云平台对植株的生长环境参数进行存储、分析、统计。

另外,在传输控制层中,还需要通过机智云服务器对环境温度、土壤湿度、光照强度、CO2浓度调节进行远程操控。用户也可通过电脑客户端、手机App等智能装置,对上述植物生长环境中的现场装置进行监控。

智能盆栽的种植系统,有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2种监控模式(现场控制和远程控制)。手动模式主要通过手机App设定阈值,并通过App端进行浇水、补光等操作。手动模式到自动模式的切换也十分便捷,只需长按开发板上第1个按键约5s(手动控制风扇的按键)即可切换到自动模式,系统就会根据率先在App上设定好的阈值来对植物需求即所处的环境进行一些智能化的调整,不需要人为再操作。本系统机智云物联网平台界面如图4所示,手机App界面如图5所示。

图4 机智云平台界面

图5 机智云APP界面

4 系统测试
4.1 黑盒测试

系统测试主要是对系统自身应用场景的限定,采用黑盒测试,对远程操控、App查看及控制、屏幕显示、光照强弱监控、灌溉功能监控等主要功能进行测试。

根据程序的需求规格说明书,检验其性能要求是否一致。在不需要理解程序代码的内部结构的情况下,就可以模仿使用者使用本产品,并检验其是否符合使用者的要求。测试系统的总体运行结果分为完全实现、基本实现、未实现、功能缺失4类。黑盒测试可以更好、更真实地反映使用者的使用感受和被检测系统的实际功能运行情况。

本测试主要对该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进行测试,测试的主要内容包括OLED屏幕监测数据显示测试、蜂鸣器报警测试、环境温度监测、土壤温湿度浇水监测、光照强弱监测、CO2浓度监测、App数据调控端测试以及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的切换测试。智能盆栽种植系统功能的黑盒测试如表3所示,该测试内容基本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表3 智能盆栽种植系统功能的黑盒测试

4.2 测试结果

1)数据实时显示。当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服务器传到客户端时,在App端界面展示外,同时在OLED屏幕显示数据,包括CO2浓度、环境温度、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的实时数据,如图6所示。

图6 OLED屏幕显示数据

2)各控制模块运行。通过控制面板上的按钮进行手动测试,当按动灯光按钮时,侧面模拟光源的LED灯亮起,重复动作将熄灭,如图7所示;当按动水泵开关按钮时,抽水泵启动并将储水盒中的水或营养液输送至花盆内,完成浇水的步骤,重复动作将关闭水泵,如图8所示;当按动风扇按钮时,侧面模拟通风的风扇转起,达到通风的效果(可用于相对封闭且空气不畅的环境),重复动作将关闭风扇,如图9所示。

图7 补光灯启动

图8 水泵启动

图9 风扇启动

5 结语

本文设计了一款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花卉栽培系统,通过软硬件实时监测花卉栽培环境参数(如土壤温湿度、环境温湿度、CO2浓度、光照强度)。系统设有2种模式:现场控制和远程控制。根据动态数据信息进行智能决策控制,实现自动浇水、自动补光、自动通风,确保栽培环境稳定。测试结果表明,系统稳定运行,数据准确采集,满足智能花卉栽培的基本需求。

网友A(2025-08-13):
你好有没有源程序和仿真呀

网友A:
想请问一下关于智云物联花卉栽培的系统有没有程序和仿真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