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仍在网上流传的奇葩拓扑

楼主(2024-05-25):
看山仍是山,看水还是水。
起初没看出甚么门道,渐渐的,发现错误,
于今观之,这货其实原理上可行 (把某一个三极管倒过来)。

网友A:
TR没有标识同名端,故无法判断是否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没有标识同名端,故无法判断是否有错误!

假设变压器原边的同名端真的错了,那么,两管不论一起开关还是轮着来,结果都一样,变压器都是单象限运行,但两管「并联」的格局依旧,那就表示,还是有一只管反接了。

楼主:
友站有位大仙居然说我「少见多怪」,这货叫做〖莱耶尔电路〗,真空管时代就有…………,
是的,半导体三极管有两「性」,电路设计可以不走寻常路,可这是差分而非半桥,拿差分推挽这样搞,能商品化吗?!

楼主:
便携式荧光灯所用的电源电压,我见过的最高是9V,最低的1.5V,有单管的,有差分推挽的,就是半桥没见过。
图中这个逆变器电路,是当电源来用的,那么,至少12V逃不掉,如果你用的三极管是 BC547+BC557,想想会有何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友站有位大仙居然说我「少见多怪」,这货叫做〖莱耶尔电路〗,真空管时代就有…………,
是的,半导体三 ...

莱耶尔电路?

楼主:
印像中,这才是莱耶尔,而且是元初版。

网友A:
请按附图画出同名端,才能清楚表达你的构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按附图画出同名端,才能清楚表达你的构思,谢谢!

嗯,答案阁下不是已给出了吗?!
变压器的接法没毛病啊,T3与T4除反馈外还兼当增压部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按附图画出同名端,才能清楚表达你的构思,谢谢!

那四个点不就已经是同名端了吗?!
我真的老老实实地自己画,也不过等于复制而矣吧。

网友B(2024-08-23):
晶体管ZVS电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很多原理都没懂的,只是能将就工作,空载管子都烫手。静态电流超级大。

楼主(2025-05-28):
我倒,竟然还有,
作为电学鼻祖的老外,居然也踩了这坑。

网友D:
这是 一个升压电路,用来点紫外线UV杀菌灯的,

网友E(2025-07-18):
就是个标准的Royer Oscillator,当年LCD大屏背光还是CCFL的时候,就靠这电路点亮荧光灯管了。

网友B:
vt2换成NPN三极管,典型的ZVS电路。

网友F:
这张图是有错误的,不信搭起来试试?

网友G(2025-09-23):
这个电路是经典的ROYE电路,基本上低压照明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