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检测或者电池电压检测通常会加一个运放跟随

楼主:
这个运放的作用是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这样不会影响到源信号,而输出是降低了输出阻抗,输出的信号不会被外界影响?应该怎么理解更准确?

网友A(2024-05-25):
看你的ADC输入特性 要是输入阻抗小就加跟随器

网友B:
电池工作时电压和电流会发生变化,另外电池的内阻较小,为了避免采样电路影响,通常加跟随器。

网友C:
相当于把ADC和电池隔离开,使之互相不影响,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工作时电压和电流会发生变化,另外电池的内阻较小,为了避免采样电路影响,通常加跟随器。

为什么电池内阻小 加了运放就可以更精准的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把ADC和电池隔离开,使之互相不影响,以提高采样精度

阻抗变换了吗?具体是怎么隔离的  想知道底层逻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ADC输入特性 要是输入阻抗小就加跟随器

你好  输入阻抗小就加跟随器------这个为什么加了跟随器就可以输入阻抗高呢?ADC都要输入阻抗高是吧?阻抗高的好处有哪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阻抗变换了吗?具体是怎么隔离的  想知道底层逻辑

跟随器输入阻抗大,对电池影响基本没有。输出阻抗又小,相当于理想电源。而输出 = 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电池内阻小 加了运放就可以更精准的采样

因为电阻内阻小,采样电路直接加入会影响测量精度,跟随器输入阻抗大,对电池影响基本没有。

网友E:
跟随电路的作用是减少测量ADC对电池的影响。
从一般人直觉看, ADC输入阻抗应该有个 50K 以上吧,应该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我们一般的MCU ,ADC输入阻抗很小的。
据STM 手册, STM全速采样时, 输入阻抗仅 2K~5K 。
当然慢一点阻抗就会高一些。
所以高速采样一般都要加装跟随电路。
这个方案增加了一些误差,也增加了本底耗电。
所以也有方案采用MOS开关,需要测量时打开,平时ADC到电池不通,实际上可能更实用一些,尤其是电源是软开关的情况。

网友F:
为了提高抗干扰。

网友G:
你先不用运放!
直接检测某个电压,看看会遇到什么问题?
对比之后,理解就深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池工作时电压和电流会发生变化,另外电池的内阻较小,为了避免采样电路影响,通常加跟随器。

电池不能直接进MCU,R31和R35分压以后不再具备低阻抗特性,你连帖子都看不懂就不要乱说了。

网友I:
10K@25度的NTC测温我从来都是直接进ADC,不用运放。

网友J:
adc不加运放输入阻抗相当于并联在采样电阻上,会对采样电阻影响,

网友J:
adc输入电阻高可以不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