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 51单片机1602显示

楼主(2024-05-25):
#include "dht11.h"
#include "intrins.h"

//DHT11初始化
//返回0:初始化成功,1:失败
u8 DHT11_Init(void)
{
        DHT11_DQ=1;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DQ=1;
        delay_10us(1);
        DHT11_DQ=0;         //拉低DQ
    delay_ms(25);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1;         //DQ=1
        delay_10us(3);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while (!DHT11_DQ&&retry<100)//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
                retry++;
                _nop_();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retry<100)//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
                retry++;
                _nop_();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temp;
        u8 data_byte=0;
        u8 retry=0;

          for(i=0;i<8;i++)//接收8bit的数据
          {
//                while(!DHT11_DQ);//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while (!DHT11_DQ&&retry<50)//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
                        retry++;
                        _nop_();
                };
                retry=0;
                delay_10us(3);//等待40us
                temp=0;//时间为26us-28us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DHT11_DQ==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                while(DHT11_DQ);//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while (DHT11_DQ&&retry<100)//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
                        retry++;
                        _nop_();
                };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