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C语言程序 帮忙改改

楼主(2024-05-25):
定时器程序设计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windows.h>
int T1=20;
int T2=300;
int k=0;
int numlast=0;
intin_data[926]={0};
int out_data=0;
int main (void)
{
   int i=0;
   FILE* KFILE = NULL;
   KFILE = fopen("C:\\Users\\hp\\Desktop\\程序\\data_in.txt","r");//打开数据文件
   FILE* fpWrite = NULL;
   fpWrite =fopen("C:\\Users\\hp\\Desktop\\程序\\data_out.xls", "w");//输出结果
   for (i = 0; i < 926; i++)
   {
      fscanf(KFILE, "%d\n", &in_data[ i]);//[ i]将文件中的输入值赋给in_data
[ i]      if(in_data[ i]==1)
      {

          if((i-k)==T1)
       {
           out_data=1;
          k=0;
          numlast=i;

       }
      else if(i-numlast>=T2)
       {
          out_data=1;
          numlast=i;
          k=i;
       }
       else
          out_data=0;
      }
      else
          out_data=0;
     fprintf(fpWrite, "%d\t%d\n", in_data[ i],out_data );
   }
    if(fclose(KFILE) != 0)
   printf("error in closing filedata_in.txt");
    if (fclose(fpWrite) != 0)
    printf("error in closing filedata_out.xls");
return 0;
}

网友A:
应该说明程序用在哪?是用什么CPU,为什么要修改?

网友B: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先要说明需要达成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