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arduino UNO开发板(坏板)修复过程

楼主:
前几天,在某1个宝安鑫家看到arduino UNO开发板5元一块,注明是坏的,抱着侥幸心理入手2块。正如店家所述都是坏的,初步检测都是短路故障。
检修过程:两块都是5V对GNG阻值为0欧,开始觉得应该不是太难,板子上原件不是太多。首先怀疑芯片击穿,用热风枪催下mega328p芯片,板子还是短路,依次吹下ch340c、LM358、还有5V及3.3V DC-DC芯片,还是0欧。。。(头大了)
现在可能引起短路的还有两个原因,电容击穿或者是电路板短路,主观认为电路板短路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怀疑元件击穿,又把所有电容全部拆除,满以为这回应该好了,谁知道还是0欧。。。。。
哎!只能是电路板问题了,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跑线,最后经过不懈努力(一上午),终于在外接电源跨接的二极管负极和地线由于距离过小,机器焊接的时候引起短路,用手术刀处理后恢复正常。有了经验第二块最后排查出电源输出排针的VCC和GND短路。如下图所示。

第一块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二块

网友A(2024-05-25):
短路故障排除后,还不能正常使用,还有后续的编程过程,有时间再发

网友B:
便宜但连接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短路故障排除后,还不能正常使用,还有后续的编程过程,有时间再发

为啥还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D:
看见了 但没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还不能正常使用

不知什么原因,芯片锁了,串口和Isp都不能编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什么原因,芯片锁了,串口和Isp都不能编程

Arduino以及芯片的数据手册里并没有锁的功能,具体什么问题用示波器检查才能知道。

网友F:
MCU坏了的话,不怎么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什么原因,芯片锁了,串口和Isp都不能编程

是不是还没刷入Bootloader呢?

网友G(2025-02-28):
现在还有吗?

网友E:
像这种短路,用热成像可以发现明显温度异常的。

网友H(2025-09-26):
五年过去,楼主的51是不是学不会放弃了,只能整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