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4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
proteus仿真图

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Hidden  11
#define CmdDat         0

sbit Clock=P3^3;
sbit Data=P3^2;

const uint TimeOver=800;

uchar code DispCode[]={
        //0x28,0xee,0x32,0xa2,0xe4,
                                                                        //                        0xa1,0x21,0xea,0x20,0xa0,
                                                                        //                        0xff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0xff
        };
uchar code DispBit[]={0x7f,0xfe,0xef,0xdf};
uint DispData=0;
uchar DispBuf[4]={0,0,0,0};
uchar RecDatCount;
uchar bdata RecDat;
sbit         RecDat0=RecDat^0;

bit renovate;

bit ReciveMark=1;
uchar DotCnt=1;
uchar        MaskSing=0;
bit   StartOverCount;
bit                RecEnd;
uint  OverCount;

/**********************************************
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ReciveDate() interrupt 2
{
        ReciveMark=0;
        if(!StartOverCount)
                StartOverCount=1;
        RecDatCount++;
        RecDat=RecDat<<1;
        if(Data)
                RecDat0=1;
        else
                RecDat0=0;
        if(RecDatCount==8)
        {
                MaskSing=RecDat;
        }
        else if(RecDatCount==16)
        {
                if(MaskSing==CmdDat)
                        DispData=RecDat*256;

        }
        else if(RecDatCount==24)
        {
                if(MaskSing==CmdDat)
                        DispData+=RecDat;

        }
        else if(RecDatCount==32)
        {
                if(MaskSing==CmdDat)
                        DispData=RecDat;
                renovate=1;
                RecDatCount=0;
                StartOverCount=0;
                OverCount=0;
                RecEnd=1;
                RecDat=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temp;
        static uchar Count;
        if(StartOverCount)
                OverCount++;
        Count++;
        if(Count==4)
                Count=0;
        P3|=0XB1;
        temp=DispBit[Count];
        P3&=temp;
        temp=DispBuf[Count];
        P1=DispCode[temp];
        if(DotCnt==(4-Count))
                P1&=0XDF;
        TH0=-(600/256);
        TL0=-(600%256);
}

void main()
{
        uchar temp0,temp1,temp2,temp3;
        uint temp;
        TH0=-(600/256);
        TL0=-(600%256);
        TR0=1;
        IT1=1;
        EA=1;
        ET0=1;
        EX1=1;
        PT0=0;
        PX1=1;
        renovate=1;
        P1=0;
        Clock=1;
        Data=1;

        //////////////////////
        DispData=9999;
        //DispData=8888;
        //DispData=654;
        for(;;)
        {
                if(renovate)
                {
                        temp=DispData;
                        temp%=10000;
                        temp3=temp%10;
                        temp/=10;
                        temp2=temp%10;
                        temp/=10;
                        temp1=temp%10;
                        temp/=10;
                        temp0=temp%10;

                        if((temp0==0)&&(DotCnt<3))
                                DispBuf[0]=Hidden;
                        else
                                DispBuf[0]=temp0;

                        if((temp0==0)&&(temp1==0)&&(DotCnt<2))
                                DispBuf[1]=Hidden;
                        else
                                DispBuf[1]=temp1;

                        if(((temp0==0)&&(temp1==0)&&(temp2==0)
                                        &&(DotCnt<1))||((temp3==0)&&(temp2==0)
                                        &&(DotCnt>2)))
                                DispBuf[2]=Hidden;
                        else
                                DispBuf[2]=temp2;
                        if((temp3==0)&&(DotCnt>1))
                                DispBuf[3]=Hidden;
                        else
                                DispBuf[3]=temp3;
                        renovate=0;
                }
                if(OverCount>=TimeOver)
                {
                        RecDatCount=0;
                        StartOverCount=0;
                        OverCount=0;
                        RecEnd=1;
                }

        }
}

proteus仿真文件及C工程

网友A(2024-12-14):
如果是实际直接接引脚的话电流会不会不够?

网友B(2025-05-27):
显示1234不行,

网友C:
一个简单的4位数码管显示,程序搞得这么复杂:
1.既然使用了定时器中断扫描,程序中就不要再出现延时函数。
2.定义了很多无效的变量,干扰了对程序的理解,也不利用提炼成模块化。
总之,程序并不是针对4位数码管开发出来的模块化程序,像是从某个项目中硬搬出来的。